超时中断是怎么回事?

楼主:
请问下超时中断跟定时中断有什么区别。。计时器

网友:
回复 楼主:

都是定时器的装载值计数完了之后产生的中断,Stellaris Timer 有三类中断超时中断,捕获事件中断,捕获匹配中断,细分为七个:

//! - \b TIMER_CAPB_EVENT  - Capture B event interrupt
//! - \b TIMER_CAPB_MATCH  - Capture B match interrupt
//! - \b TIMER_TIMB_TIMEOUT  - Timer B timeout interrupt
//! - \b TIMER_RTC_MATCH  - RTC interrupt mask
//! - \b TIMER_CAPA_EVENT  - Capture A event interrupt
//! - \b TIMER_CAPA_MATCH  - Capture A match interrupt
//! - \b TIMER_TIMA_TIMEOUT  - Timer A timeout interrup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