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学者求助,三星K9F4G08U0A刷写程序问题

楼主:
请教各位电子技术方面的前辈:本人是维修初学者,最近在给SAMSUNG K9F4G08U0A芯片写入原程序后,再读出写入后的程序发现写入后的程序与原程序大总份地方都不正确,编程器根本就没有办法检验,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请各位前辈多多指教,因本人刚开始学,请各位尽量详细的解说,谢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大部 分不一样,那么你可以说一下具体的地址?
和你的操作过程是什么样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是用HEX软件查看的,不对的地方太多了,开头是没有问题的,从00C6000开始就基本上全部不对了,本人是初学,很多专业的说法还说不上来.

网友:
回复 网友A:

哦,对了,我用的是周立功Smartpro-5000U编程器写入的,直接读出原来芯片的资料,再直接点编程写入到另处的一块芯片上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可以用程序写入读出看看数据 是否正常,目前也分析不出问题的原因

网友:
我今天终于搞定写入程序不一样的问题了,但是又有新问题了,虽然刷完后读出来的程序和以前原来芯片上的程序一样,但是装在主板上测试却没有反应,装回原来那块芯片又可以正常工作,取下来又分别读出两块芯片的程序,发现是一模一样的,现在头大了,完全找不到方向了

网友:
感谢关注此问题的朋友,经过几天的学习和请教,此问题已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