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简单的小程序,求助

楼主:
下面是小弟编的一个加减计数器的程序,
module count4(clk,pwm_pro,count);
input clk;
input pwm_pro;
output [7:0]count;
reg[7:0]count;
reg flag;
initial
begin
flag=1'b0;
count=8'b00000000;
end

always @ (posedge clk)
begin
 if(count==8'b11111111)
  flag <=1'b1;
 if(count==8'b00000000)
  flag <=1'b0;
end

always @ (negedge clk)
if(pwm_pro)
begin
 if(flag==1)
  count <= count-1'b1;
 else if(flag==0)
  count <= count+1'b1;
end
endmodule
功能仿真的时候好像没什么问题

引用图片

但是时序仿真时候就会出面下面的情况

引用图片

这是为什么呢?要则么才能解决呢,小弟谢谢各位了~

网友:
你的意思是说时序仿真时出现很多毛刺?是吗?那是因为在出现毛刺的地方信号跳变的位数比较多,比如从7变到8时,“00000111”变到“00001000”,有4位信号跳变,所以有较多毛刺,跳变位数越多越明显,建议在输出时加上一到两级寄存器延时以消除毛刺,希望我的理解正确!

网友:
不建议使用这样的代码 。
initial语句貌似不可综合吧 所以在代码(testbench除外)中最好不要使用
要对cnt进行初始化的话 可以考虑使用复位信号 。。。

网友:
在同一个程序段,最好不要用上升沿和下降沿同时触发电路,这样造成编译器时钟信号添加反相器,对时钟信号的布局布线有影响,降低可靠性。同时,由于对时钟信号进行处理,所以时序仿真可能出问题!

网友:
http://shop57496282.taobao.com/
欢迎光临网上店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