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TPS40200 的输入电压为何不能大于28V?

楼主:
图片出自TPS40200的DATASHEET 。

图中注视了,我更换的器件,只有两处不同。

现在问题是:当我的输入电压慢慢的提高到28V左右,输出电压就降为0V,  PIN6  DRV输出振荡的波形最低电平大于或者接近20V(示波器测量) 。会不会因为SI9407的G端电平是+ -20V。为何典型应用图中是这么使用?

为何不能实现典型应用图中的18~52V的输入范围?要怎么样改才能完成功能
>

网友:
坐等回复

坐等回复坐等回复坐等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