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SI1000无线通讯的火灾报警系统

楼主:
前言:
火灾监控报警系统能够在火灾初期,将燃烧产生的烟雾、热量、火焰等物理量,通过火灾探测器变成电信号,通过无线传输到监控中心,并同时显示出火灾发生的部位、时间等,使人们能够及时发现火灾,并及时采取有效措施,扑灭初期火灾,最大限度的减少因火灾造成的生命和财产的损失。
关键字:火灾报警、无线自组网

1.火灾报警系统整体框架
        火灾报警系统整体框架如图1所示, 主要包括:火灾监控点设备、监控报警设备、远端控制设备。
        火灾监控点设备上集成有烟雾探测器、温度探测器、气体探测器、红外探测器等;探测器接收外部信息,如温度、烟雾等信息,并转换为电信号;在每个火灾监控点设备上有无线模块,无线模块将反映温度、烟雾等信息的电信号通过无线RF传送至监控报警设备。
        监控报警设备上集成有无线模块,可以无线接收火灾报警点上发送过来的信息,并通过GPRS传送至远端控制设备,远端控制设备可以是PC或PDA等;当然,监控报警设备也可以通过USB直接与PC连接。
        远端监控设备(或与监控报警设备通过USB直接连接的PC)可以监控并显示每个火灾监控点的温度、烟雾等信息,并对异常情况作出报警等处理。

图1 火灾报警系统框架

2.无线自组网
无线自组网是一种没有中心实体的,由一组带有无线收发装置的终端节点组成的自治性网络。依靠节点间的相互协作可在任何时刻、任何地点以及各种移动、复杂多变的无线环境中自行成网,并借助多跳转发技术来弥补无线设备的有限传输距离,从而拓宽网络的传输范围。
无线自组网是不同于点对点或点对多点的无线通讯方式,每个节点不仅可以无线接收或发送数据,也可以作为其他节点间无线传输的中继设备。无线自组网的组网过程不需要人工干预,并且具有网络自修复能力。
无线自组网模块选用深圳市通九州网络技术有限公司的S432模块,如图2所示

图2 无线自组网模块

本模块具有无线自组网功能,并可提供自动跳频(32跳,频率范围433~490),模块直接通讯距离800m,通过无线自组网,模块之间的可以通过接力传输,使得最长传输距离达到30km。

网友:
3、通九州防火报警系统

3.1火灾监控点设备

将无线自组网模块插上底板,底板上有烟雾、温度等传感器,可以通过无线组网模块将烟雾、温度等信息传回监控报警设备。如图3所示。通九州火灾监控点设备采用低功耗技术,可以采用电池供电。

3:通九州火灾监控点设备

3.2监控报警设备

       监控报警设备与火灾监控点设备是一样的,只需要通过跳线即可设置为监控报警设备,并通过USBPC连接。

       PC端,安装USB转串口程序,即可将USB模拟为串口,通过超级终端等串口调试器,即可显示每个火灾监控点设备的信息。

防火安防系统的使用说明举例:

       例如将模块分为主模块和从模块,提供5个测试模块,其中包括一个主模块和4个从模块。

主模块

将主模块插入底板(底板跳线接到VBUS,主模块的底板通过USBPC机连接,在PC机上安装USB转串口驱动程序(CP210x_VCP_Win_XP_S2K3_Vista_7.exe)。

打开串口调试器接受数据(串口波特率9600,数据格式8N1),接受数据格式如下:

-----Address:001----------Temperature:028  //1号从模块的温度

-----Address:002----------Temperature:028  //2号从模块的温度

-----Address:003----------Temperature:029  //3号从模块的温度

-----Address:004----------Temperature:028  //4号从模块的温度

每十秒数据更新一次

从模块

       将从模块插入底板(底板跳线接到BAT),底板通过四节电池供电,通电后,从模块会自动采集温度信息,并将温度信息通过组网的方式发送至主模块。

   已经实际测试组网功能,并实际测试模块的中继深度可以达到十二跳。

网友:
联系方式电话:0755-82555845;email:csswxl@126.com

网友:
联系方式

0755-82555845,csswxl@126.com

网友:
杂没图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