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td-utils的nandwrite问题

楼主:
在移植mtd-utils时遇到个问题,就是使用nandwrite写入文件系统的映像(jffs2格式)时,出现:Unknown flash (not normal NAND)
错误,通过查看源码,这个错误是在程序中检测flash的页面大小处打印的,
 /* Make sure device page sizes are valid */
 if (!(meminfo.oobsize == 16 && meminfo.oobblock == 512) &&
  !(meminfo.oobsize == 8 && meminfo.oobblock == 256) &&
  !(meminfo.oobsize == 64 && meminfo.oobblock == 2048)) {
  fprintf(stderr, "Unknown flash (not normal NAND)\n"); //here
  //close(fd);
  //exit(1); //09-06
 }
然后我在程序中将meminfo结构中的各个变量都打印出来,发现meminfo的值都不太对,不知道为什么。
信息如下:
start update config_dev...
Open the mtd_device in nandwrite
get the device info!
mtd info:
mtdinfo.type: 3
mtdinfo.flags: 5
mtdinfo.size: 1048576
mtdinfo.erasesize: 131072
mtdinfo.oobblock: 0
mtdinfo.oobsize: 0
mtdinfo.ecctype: 0
mtdinfo.eccsize: 0

Unknown flash (not normal NAND)

只有size正确,其他的都不对。
大家有没有遇到过这个问题的?

网友:
您好   看到你发的帖子  有个问题请教
我在使用mtd-utils工具  nandwrite时候也出现unkonwn flash的问题  请问您是如何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