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JTAG連接MSP430出現error

楼主:
各位大大好,小弟是MSP430的初學者, 我用的是MSP430F1232這塊晶片,JTAG控制器型號是MSPFET-UIF,操作軟件用的是IAR,當小弟complier完將程式programmig進去晶片,出現下面的錯誤(附件),請教各位大大,這是怎樣的問題?應該如何解決?

<<已解決>>

關於這個ERROR已經解決了  跟大家說一下原因

我們買的CHIP 是 MSP430F1232 revision F, 因revision F較新  所以必須更新 FET fireware.

因此更新後就能Program了

网友A:
看提示像芯片类型没有选对,还有你的仿真器是不是正品,外面有的仿制的经常下载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提示像芯片类型没有选对,还有你的仿真器是不是正品,外面有的仿制的经常下载有问题

感謝fengzhang2002回信 :

                                        我們JTAG是TI的  芯片我確認過了  應該是沒錯  現在就找不出問題在哪

网友:
你的芯片应该没选对,在option中看看是不是对的

网友:
还有个可能是不是调试器的固件没有更新

网友:
今天也遇到同样的问题。
导入的工程的运行芯片与现在实际连接在JTAG上的芯片不吻合。

网友:
回复 网友B:

经常遇到这种情况,一般都是芯片选的不对

网友:
感謝各位大大

關於這個ERROR已經解決了  跟大家說一下原因

我們買的CHIP 是 MSP430F1232 revision F, 因revision F較新  所以必須更新 FET fireware.

因此更新後就能Program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呵呵 是固件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