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ADC 中断模式中INT_MOD_SEQ1的两种选择方式如何理解

楼主:
0 INT_SEQ1 is set at the end of every SEQ1 sequence.
1 INT_SEQ1 is set at the end of every other SEQ1 sequence
请教下这两种模式有什么区别

网友:
终于找到不同点了。
单次完成触发,和两次完成触发的区别。

网友:
0:每一个SEQ1排序结束时置1;
1:如果EOS_BUF1==1,在SEQ1排序结束后置1。

网友:
EOS_BUF1  在mode 1  时每次SEQ排序完成后会反相。

网友:
影响中断

置0时,每个SEQ1结束置中断标志;置1时,每隔一个SEQ1结束置中断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