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C52i

楼主:
在用MSP430控制GPRS时,通过什么方式得到它的返回值如OK或者Error?

网友:
串口通信at命令直接可以返回

网友:
回复 网友A:

在什么时候给如OK等的返回值?是在一发送完AT命令就读取吗?

网友:
如果AT指令是正确的,包括命令字和次序(有些AT指令需要指定的次序),那么模块就会返回相应的信息,多数是“OK”,但不仅仅包括OK,如果指令错误则返回出错信息,这在命令发出后即立刻返回。建议楼主去仔细的阅读模块的AT指令集,上面有详细说明。

网友:
回复 网友B:

OK,我再找找,有问题在请教啊。哈哈,非常感谢。

网友:
呵呵,不客气,实验的时候最好用PC监看一下,这样心里更有数。

网友:
回复 网友B:

正确~~~~~~~~~~~~

网友:
回复 网友B:

怎么样做到同时用PC监看?

还有一个问题是用单片机写AT命令,每条AT命令之间要有一定的时间间隔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