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MSP430控制GPRS

楼主:
在用MSP430控制GPRS时,Internet设置好后,Internet打不开时什么原因?

网友:
能说具体点不,没看懂,先要把串口通信调通,通信协议理解,然后初始化GPRS设备并连接网络,最后收发数据,并且连接远端也需要服务器配合,选择TCPIP或者UDP等协议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是先用电脑的USB转串口,之后给GPRS设置它的网络(具体是Internet配置),如通信协议,选择了UDP。到了配置完成Internet后,就是打开刚刚配置好的Internet网络,就是在最后这一步打开失败.。也就是打开网络失败。即写了AT^SISO=1之后弹出ERROR.

网友:
楼主的模块是否内置了TCP/IP和UDP协议栈?如果没有,需要自己调用,内置的协议栈则采用专用AT指令激活。

网友:
先帮你顶到前面

网友:
回复 网友B:

恩,我所用的模块有内置的TCP/IP和UDP协议栈,好的,我先查查有没有激活AT命令。
非常感谢你的建议。你的建议很有用。

网友:
回复 网友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