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采样问题

楼主:
LED采样问题,我要对了LED的输出进行采样,LED输出电流在700ma左右,想取2R的电阻采样,但是觉得不好,这样电阻消耗的功率就为1.4W了,这样的损失太大了,我的理解对吗?

网友:
没错,可以找那些只有零点几欧的电阻采样。

网友:
用低阻值电阻采样,然后用运放放大采样信号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