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有效减少slices呢?

楼主:
在设计时发现逻辑的slice占用为106%,如何有效减少呢?

网友:
是否芯片选型有问题?

如果型号OK的话 建议考虑重新规划系统 看是否可以有优化的地方

你的这个slice百分比太高了  一般的代码优化估计很难搞得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