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PIO引脚不连外设,内部可能怎样运行?

楼主:
是否可以通过set/clear某PAx,同步改写相关的其它Register,进而控制其它信号,或作为条件呢?希望用过的朋友给个实例。先谢过~

网友:
实在不理解你的问题描述,IO如果设置为输出,其状态将由内部寄存器的数值决定,如果IO处于输入态,那么状态由外部决定,悬空的话,如果IO处于默认弱上拉态,则因上拉电阻的作用,IO逻辑恒定为1,如果IO处于高阻输入态(前提是芯片支持并已设置为高阻输入态),那么IO的状态将不稳定,具体逻辑由外部电磁环境决定。

网友:
在读别人程序,有几个引脚被设置为由PIO Controller控制的Output(通过写PER和OER),但是电路中未与其他设备相连,也就是说不作为控制信号(像EN,CS之类的)使用.不过,在程序中不时进行置位或清零的操做(写SODR和CODR),这样做,是只为了检测用,还是有其他目的呢?也没发现状态寄存器被读取判断的语句.

网友:
IO如果设置为输出,其状态将由内部寄存器的数值决定,如果IO处于输入态,那么状态由外部决定,

网友:
晕,我知道啊,现在问的是,跟哪也不连,输出的状态有什么用.

网友:
这样就只是监测信号用的吧

网友:
继续问,感觉对运行有影响。

网友:
 1、如果某GPIO未接外设,那么相应控制寄存器(的相应位)可以设想的唯一用途就是作为存储器。假如硬件真穷得叮当响,连这一点点存储器也要斤斤计较的话。
 2、不过,在下结论之前最好先仔细找找该寄存器是不是有复用功能的,这年头的单片机复用功能忒容易把人搞晕。
 3、如果是在读别人的程序,最要紧的是先排除自己看漏的可能性,当可以断言说绝对没看漏时,剩下狠狠狠狠狠大的可能性就是,原来调试过程中的遗留下来的垃圾未扫干净,苦了后来者了。

网友:
作存储器。。。只有1位?那也得有语句调用它才行呀,完全没发现痕迹。复用这个datasheet明确写着要么这样要么那样,我觉得是调试过程中设置的监测信号可能性比较大。从信号命名上看也不像存储器SampleHold, ADC_Select一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