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推出0.9V供电的低电压MSP430单片机

楼主:
基本资源包括:
两个16位定时器
一个超低功耗8位AD
一个8比特DA
最多支持11个IO口
基本特性如下:
  • Ultra-Low Supply Voltage (ULV) Range
    • 0.9 V to 1.5 V (1 MHz)
    • 1.5 V to 1.65 V (4 MHz)
  • Low Power Consumption
    • Active Mode (AM): 45 μA/MHz (1.3 V)
    • Standby Mode (LPM3, WDT_A Mode): 6 μA
    • Off Mode (LPM4): 3 μA
  • Wake-Up From LPMx in Less Than 5 μs
  • 16-Bit RISC Architecture
    • Extended Instructions
    • Up to 4-MHz System Clock
  • Compact Clock System
    • 1-MHz Internal Trimmable High-Frequency Clock
    • 20-kHz Internal Low-Frequency Clock Source
    • External Clock Input
  • 16-Bit Timer0_A3 With Three Capture/Compare Registers
  • 16-Bit Timer1_A3 With Three Capture/Compare Registers
  • ULV Analog Pool Modes
    • 8-Bit Analog-to-Digital Converter (ADC)
    • 8-Bit Digital-to-Analog Converter (DAC)

功能框图

功能框图

网友A:
 这个可能不错,俺昨天打酱油路过TI网页时顺手当漏得资料了。
 AVR也有个仅0.7V电源就能工作的处理器,不过那个是内置了DC/DC升压电路的,这个估计不是,所以能做到低功耗。还没工夫读这么多洋文,先用“DC/DC”、“DC-DC”、“DCDC”作关键词未搜到匹配的,但有一处标“BOOST”,没弄懂是啥子意思。

网友:
估计也是内部升压的

网友:
内部设置了升压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可能不错,俺昨天打酱油路过TI网页时顺手当漏得资料了。
 AVR也有个仅0.7V电源就能工作的处理器, ...

BOOST是升压的意思

网友:
内部升压也很好...比外部的效率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