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orkbench中定义Remote systems,为什么没有vxworks6.x?

楼主:
workbench教程中

Click the Define a connection to remote system icon in the Remote Systemsview toolbar.之后出现如图

但是我的IDE中

网友:
好像是workbench的安装时的注册出现了问题,我以前也遇见过,如果使用的是win7的话就用不了,我的版本是workbench3.0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了
确实是注册的问题 安装了一个软件SOFTETHER 改了虚拟网卡的mac地址就能用啦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了
确实是注册的问题 安装了一个软件SOFTETHER 改了虚拟网卡的mac地址就能用啦

亲,你是怎么操作的啊,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还望指导一下!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