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 下编译LM3S9B96官方例程boot_eth出错

楼主:
官方提供的StellarisWare\boards\dk-lm3s9b96\boot_eth\

使用keil的工程编译,出现下面提示:

Build target 'boot_eth'
User command #1: armcc --device DLM -I . -E -o bl_config.inc ..\..\..\boot_loader\bl_config.c
--- Error: User Command terminated, Exit-Code = 1
Target not created

提示说运行armcc 命令出错,请问如何解决? 谢谢!

网友:
第一步:在右边打开 main.c

第二部:点击左上角的 Translate 按钮

第三步:再进行编译。

网友:
楼上的真乃高手

网友:
armcc.exe路径没有在系统变量里注册,添上之后重启计算机应该可以解决。
或者armcc.exe修改为带路径全名。

网友:
楼主这个问题解决了吗?
我也遇到了,求解!

网友:
学习了 二楼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