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共享】嵌入式网络化仪表监控系统的设计

楼主:
针对传统仪表通信功能的不足, 采用 MS P 4 3 0设计了一种低功耗、 小型化的嵌入式网络化仪表. 嵌入式网络化技术的应用使底层仪表具有网络功能, 在此基础上构建 了一个基于 网络的仪表监控系统 , 实现了底层仪表与I n t e r n e t的无缝连接.

网友:
【MP430共享】嵌入式无线传感器网络节点的设计

介绍了以超低功耗单片机 MS P 4 3 0 F 1 4 9为核心,结合外围传感器和无线收发模块的传感器网络节点的软、硬件设计与实现方案, MS P 4 3 0 FI 4 9控制传感器采集环境中的温度、湿度和振动数据,并对原始数据进行初步处理,再由无线收发模块将数据发送给相邻节点, 一级级转发最终发送回服务器,实现对环境的监测。

网友:
【MP430共享】嵌入式系统中C P U之间通信方式的比较

介绍了一种基于 T I 公司低功耗 Ds PT Ms 3 2 0 v c 5 5 O 9 A和 T I 低功耗 Ms P 4 3 O单片机 Ms P 4 3 0 F 1 6 l 1  的嵌入式系统,给出了1 Ms 3 2 0 Vc 5 5 0 9 A和Ms P 4 3 0 F l 6 l 1 之间四种可用的通信方式,并进行了比较,最后对实际应用中的一些注意事项作了说明。

网友:
【MP430共享】嵌入式组合导航系统中多路异步串口系统的设计

在嵌入式组合导航系统中, 对导航计算机进行串口扩展是实现导航计算机和多个异步串1 2导航设备进行数据通信的重要前提。针对 目前的串1 2扩展法无法有效利用串1 2扩展芯片内部 F I F O的问题, 提出了一种基于数据拆分的串口扩展法, 并依据该方法设计了以MS P 4 3 0 F 1 4 9单片机和T L 1 6 C 5 5 4 A芯片为核心的多路异步串口系统。试验证明, 该方法能有效地利用串口扩展芯片的内部 F I F O, 提高了系统的 串口通信效率。

网友:
【MP430共享】全自动陀螺经纬仪中粗寻北系统设计

寻北过程自动化是陀螺经纬仪发展的必然趋势 ,设计了一种 以 MS P 4 3 0单片机和电子罗盘为核心 的自动粗寻北 系统 ,明显地 提高粗寻北速度及精度 ;单片机通过异步 串口实时采集 电子罗盘与真北方 向角度偏差 ,控制精密转 台旋转 ,直到仪器处于真北方位 ±3 0 分以内为止 ;实验结果表明 ,系统寻北精度控制在预定范 围以内 ,粗寻北 时间也 由传统 的跟踪逆转点法所需的 1 O分钟左右减少到现在的1分钟 以下 ,为最终全 自动寻北节省了时间

网友:
【MP430共享】热电阻测温仪

热电阻在工业生产中常用于中低温区测温, 是温度测量中应用较为普遍的测温元件. 通过对其测温原理的研究, 设计了基于 MS P 4 3 0 F I 6 9单片机的热电阻测温仪. 本设计采用恒流源驱动三线制热电阻, 配合信号平移、 放大电路, 利用片内A / D转换器, 通过分时采样将热电阻对应的电压信号采集进来.经过一阶插值拟合运算程序处理后显示温度值并由D / A转换器输出电压信号, 再经过V- 1变换实现4—2 0 mA 变送输出功能.

网友:
【MP430共享】热量远程计量系统及智能网络热量表的设计

介 绍 了热 量 计 量 技 术 的 发 展 现 状 。 阐 述 了基 于 低 功 耗 MS P 43 0F1 4 7 的 智 能 网 络 热 量 k . - 的 内部硬 件 结构 以及 关键 参数 的测 量 和计 算 方 法 , 软 件 的设 计 思 想 和 组 成 , 编 写 了主 程序 , 以及 集 中 器的 的硬件 构 成 。设 计 了一 种远 程计 量 小 区用 户耗 热 的 智 能热 量 表 , 各 个 智 能 热量 表联 成 一 个计 算机 动 态监 控 网络 , 监 控 中心通过 动 态监 控 网络 所传 输 的 实时数 据 对 智 能 网络 热量 k . - 进 行 实 时 监 控 。

网友:
【MP430共享】软件锁相环在超声电源中的应用研究

讨论 了压电超声换能器的电学模型, 从超声电源锁相控制的原理出发 , 建立了超声电源锁相控制 系统的数学模型并进行了稳定性分析 , 得到了软件锁相环( S o f t — w a r e P h a s e - L o c k e d L oo p , 简称 S P L L ) 算法的稳定条件。 给 出了基于高速混合信号处理器MS P 4 3 0 F 2 0 1 2实现 S P L L算法的方法. 实验结果验证了该 S P L L的正确性和精确性。

网友:
【MP430共享】射频卡智能水表系统的设计

给出了一种基于超低功耗芯片 MS P 4 3 0 F 1 4 9单片机的射频卡智能水表系统的设计方案, 其中采用射频卡T 5 5 5 7及其读写基站 U2 2 7 0 B作 为系统的射频读写模块。重点阐述了系统 的硬件构成及软件设计流程 , 并简单介绍 了基 于此系统的用水管理 系统的设计。该射频卡智能水表 可广泛应用于各城市供水系统 , 并可作进一步推 广应用到工业用液体如石油 , 化工等流量计量计费系统。

网友:
【MP430共享】声发射监测仪无线远程通信的实现

针对声发射监测仪设计 , 提 出了基于 n RF 9 0 5型单 片射频收发芯 片的无线远程通信模 块的设 计方案。论述 了该无线通信 系统设计框图和主处理 器 MS P 4 3 O与 P C机的硬件连接 , 以及 n RF 、 9 0 5配置及收发流程。采用高增益天线提高传榆距 离, 同时制定 了基站 中心模 块和现 场子模 块点对多点的通信 协议 , 从 而能够识 别噪声和有效数据 , 避免信号干扰。 实现 了将传感器探 头现场采集到的数据通过单 片机控制和 无线通信模块在 P C机 中显 示处理 。实验表 明该 系统设计能够实现数据高速有效传输 , 具有低 功耗 , 抗干扰 , 传 输远 等特 点。

网友:
【MP430共享】声发射在地震监测系统中的应用研究

论述了地声与地震的相关性, 分析了目前在检测地声技术上存在的问题,并在此基础上设计了新的基于M S P 4 3 0单片机和 G P R S网络的地声检测系统。

网友:
【MP430共享】石油原油含水率测试仪的设计

采用具有高性能、 低功耗特点的 MS P 4 3 0单片机作为主控芯片, 结合物质的介电系数与电容器电容量成正比特性, 用双线绕电容传感器测量 , 设计 出智能化的低功耗石油原 油含水率测试仪。使用数字拟合的方法对测量数据的非线性和温度漂移特性进行了修正和补偿,将测试结果在液晶显示屏上显示。本系统的最大特点是使用的双线绕电容传感器进行数据采集, 能够测量多种物质的含水率。

网友:
【MP430共享】实现温度自动调节的模糊控制器设计

为了实现工业上所需精度的温度检测与控制, 以MS P 4 3 0 F 1 4 9 单片机为核心, 设计一种实现温度自动调节的温度控制器, 给出控制器的硬件结构框架与软件设计方案。着重介绍了模糊控制器的设计方法。通过该模糊控制算法, 温度可达到自动调节。实践证明该系统具有良好的稳定性。

网友:
【MP430共享】实用低频功率放大器的设计

给出了采用分立的大功率MOS 晶体管实现低频功率放大的设计方法,该放 大器主要由稳压电源模块、带阻滤波模块、 电压放大模 块、功率放 大模块、AD转换模 块以及液晶显示模块组成 ,它利用MS P 4 3 0 F 2 2 7 4 来处理与功率相关的信号 ,并实时显示输 出功率和效率。

网友:
【MP430共享】矢量网络分析仪扫频源控制部分的设计

在 无线 电测 量 中 ,经 常需要 测量设 备或 网络 的频 率特性 ,矢 量 网络分 析仪用 于测量 二 端 口线 性非 时变 网络 的频率 特性 ,包 括 幅频 响应 和相 频响应 。频率 特性测 量 的关键 是产 生频率 步进的信 号源 , 该信 号源 的频率 、 幅度 及相位应 能精 确测定 。以往 的扫频信 号源大 多 是 基 于 压 控 振 荡 器 ( vc o) 、函数发 生器及 锁相 环 ( P L L )技术 。这些 技术存 在转 换 频率时 间长 、频率 精度 不高 、硬 件耗 费 比较 大等 问题 。随着 超大 规模集 成 电路 的迅速 发展 ,由单 片微 处理 机和 直接数 字 频率合 成 ( D DS )芯 片 为 核 心构 成 的 DD S扫 频 信 号 源应 运 而生 。与其 它频率 合成 方法 相 比较 ,DD S技术 的主 要优点 是 :分辨 率高 ; 频 率转 换速 度快 ; 频率切 换 时相位保 持 连续 ; 合成 频率 准确 ; 全数 字化控制 , 可 与微 处理 器接 口。 D D S对信 号质量 的改善在 于其 系统 的相 位噪声 主要取决 于参 考 时钟振荡 器 ,基本 不受 系统其 他部 分 的影响 。 现 在 , DD S技术 已经 广泛应 用 于本振 、信 号发生 器 、仪器 、 通信 和雷 达等 系统 。

网友:
【MP430共享】使用MSP430F2012的多功能超低功耗数字钟设计

本 文介绍一种 基于 MS P 4 3 0 F 2 0 1 2的多功能超低功耗数字钟, 采用晶振计数实现计时, 利用段式液晶显示 , 静态功耗( 时钟仍工作 ) 仅 0 . 5 u A, 活动模式下, 功耗 仅 2 5 0 u A (含 段 式 液 晶 , 不 含 D S 1 8 B 2 0) , 采集温度时, 功耗为 1 . 5 mA, 采用普通干电池供电, 如果大部分时间处于待机模式下,工作时间理论上可达 1 0 O年以上, 成本低廉, 开发方便。

网友:
【MP430共享】室内超声波定位系统的构建与测试

利用单片无线收发模块 n R F 2 4 0 1 A和MS P 4 3 0 F 1 2 3超低功耗微控制器整合超声波发生接收电路组建硬件部分, 利用L a b VI E W7 . 1 进行上位机软件开发, 构建了一个较实用的超声波定位系统. 通过测试表明, 该系统应用于大型仓储定位寻物, 定位精度可达到厘米级, 还可以进行上位机软件开发 , 整合到更大的定位管理 系统中.

网友:
【MP430共享】手持式伽玛能谱仪数据存储方法研究

为了解决手持式伽玛能谱仪 5 1 2条谱线数 据的存储 与管理, 采用超低 功耗微 处理器 M S P 4 3 0 F 5 4 3 8和 M 2 5 P 1 6 接 口构成能谱数据存储电路, 并合理地分配了 M2 5 P 1 6和 MS P 4 3 O F 5 4 3 8 F l a s h 的存储功能。根据磁盘数据存储与管理方法, 研究了能谱曲线数据的特征, 定义和建立了谱线数据索引字段区。分析了M2 5 P 1 6的写和读时序, 研究出能谱曲线数据存储和管理方法。通过编程、 调试和实验, 验证了上述研究的能谱“ 磁盘” 数据存储管理方法可行, 能谱数据写、 读和擦除时间能够满足能谱仪操作需要; 该方法大大减少了 F l a s h的写入次数, 延长了其使用寿命 ; 该方法所使用的存储电路结构简单, 功耗低。

网友:
【MP430共享】数字温度传感器与单片机构成测温系统的探讨

LM9 2 V C总线方式控制的数字温度传感器和MS P 4 3 0单片机构成的测温嵌入式 系统和 I n t e r n e t 相连,并通过标准网络测览器进行过程控制。

网友:
【MP430共享】双组份高压聚氨酯发泡机温度控制系统的设计

介绍了以 M S P 4 3 0单片机为核心控制部件的双组份高压聚氨酯发泡机温度控制系统的设计,对温度控制的原理、 控制策略及其改进方法进行了详细的介绍,同时对系统的结构以及软件实现也作了细致的说明。该系统运用交流调功的方案取得了很好的控制效果 ,具有很好的稳定性和可靠性。

网友:
【MP430共享】微控制器MSP430F149在烤箱控制系统中的应用

介绍了美国Te x a s I n s t r u me n t s新一代 1 6 位 F l a s h型MS P 4 3 0 F 1 4 9系列微控制器的结构、 特 性和功能. 阐述了基于该控制器的烤箱控制系统的硬件组成和软件架构. 具有功能强、 结构简单、 可靠性 高、 抗干扰能力强、 不需扩展外围器件等特点, 满足了烤箱控制系统中对温度的测控要求。

网友:
【MP430共享】温度监测系统中无线通讯部分的设计与实现

提 出了一 种新型基于无线 通讯 的高压断路 器机构箱温度在线监测系统 的设计 设计中选用 了T作稳定可靠 的无线 通 讯 芯 片 和 先 进 的 温 度 传 感 器 , 丁 作 子 站 选 用MS P 4 3 0 F1 4 9处理芯片 , 便于现场的实时温度采集。上位机监控程 序采用 C+ +B u i l d e r 程 序进行编写 ,采用 - r功能强大 的串 V l 通讯控件 T Yb C o mmDe v i c e 笔者描述 了该系统的软硬件在无线 通讯方 面的设计 . 并经过实 际的运 行检验 , 证 明系统运行正常 . 各项指标达到了T业要求 。

网友:
【MP430共享】温度湿度监控系统的设计

提出了一种对温度和湿度进行实时监控的一种设计与实现 方法。说明了设计 过程并给出了硬件连接图。为了实现测量数据的传输,介绍了软件设计的部分方案。设计出的测量系统可以满足对温度和湿度的实时监控。

网友:
【MP430共享】湿室环境因子智能监控系统的设计

介绍了温室环境因子智能监控系统的实现方案及原理。 并阐述了主要硬件和软件模块的设计过程。

网友:
【MP430共享】无线传感器网络节点及相关协议的设计

设计了基于M S P 4 3 0 F 1 2 3 2的用 于温度和人员热释红外信息检测的无线传感器网络节点, 主要使用了MS P 4 3 0 F 1 2 3 2和 N R F 9 0 5芯片, 工作频率为2.4 G H z , 设计 了通讯协议, 该节点具有集成度高、 低功耗等特点。详细介绍其硬件设计电路及相关软件设计, 并提出协议将节点组成网络来实现数据的无线传输。

网友:
【MP430共享】无线传感器网络在边坡监测中的应用

将无线传感器网络技术应用于高边坡监测 中, 设计了一种 自动化、 智能化的边坡监测 系统 采用I E E E S 0 2 . 1 5 . 4 协议将传感器采集的应力数据和环境的温度 、 湿度和光照数据传送到基站 . 基站再通过GP RS 将数据发送到GS M网络 . 监测 中心的计算机通过I n t e me t 网络接收这些数据来监测边坡的状态。监测计算机 中的应用软件能显示、 存储、 分析数据 , 并在数据超标时发 出报警提示 这对非稳 态边坡和泥石流高发地 区的交通安全具有实际意义 。

网友:
【MP430共享】无线传感器网络在配电设备监控中的应用研究

为了满足配电设备在线监控中监测系统小型化、低功耗、低成本等条件,设计并实现了一种基于 I E E E 8 0 2 . 1 5 . 4协议标准用于配电设备检测的低功耗无线传感器网络系统。介绍了网络节点电路结构、软件协议平台设计以及系统低功耗策略。通过在线温度监控系统可以评估设备当前状况和检测设备的异常,帮助调整设备的技术规范和等级,确定被监控设备的实际限度和优化操作。

网友:
【MP430共享】无线传感网络在冲击波场中的应用

主要介绍了无线 Z i g B e e 传感网络的星型结构( 一个主节点和多个从节点) 在冲击波测试技术中的应用, 利用 无线传感网络触发的同步性使冲击波电路几乎同时进入工作状态并且通过单片机 MS P 4 3 0控制电路实时传回具体位置的测试数据。

网友:
【MP430共享】无线传感网在电力系统中的应用

在电力系统中, 无线传感器网络的应用是整个系统 的有益补充, 可以用来监控 系统运行情况, 减轻人工维护的负担, 提高系统的运行效率。文章设计并实现了一种微型无线传感器网络的综合实验系统 , 分析了主要模块的功能、 电路接口设计关键以及 P C上层软件的设计方法, 给出了实现结果样例。

网友:
【MP430共享】无线射频技术实现小区网络通信控制系统

为实现小区的无线通信与控制,本文讨论了 无线射频技术的工程应用问题, 介绍了用无线射频技术构建小区网络通信控制终端系统的方案。 通过多种智能化检验模块对采样数据与发送数据分析处理 , 并应用嵌入式实时多任务操作系统,提高了系统控制与数据传输的准确度。 应用证明系统在通信和控制过程中工作稳定可靠, 具有良好的品 质指标 。

网友:
【MP430共享】无线收发器在测控系统中的应用

从电路设计和软件编程两方面介绍了以无线收发器 n RF 9 0 3为主要部件的无线射频模块在变压器集中在线监控系统中的应用 , 同时充分利用无线通信的优点 , 开发了一个性能优异的无线通信局域网。实践证明, 本网络能很好地实现主控机与多台单片机之间安全可靠地通信 。

网友:
【MP430共享】无线数据与语音传输系统

本设计 以单 片机 MS P 4 3 0 F 1 6 9、 锁相环及 MC3 3 6 2为核心 , 实现无线数据 和语音传输 。 系统的发射模 块 以MC1 4 5 1 5 2构成 的锁相环 为核 心 , 产生 3 0 MHz稳 定载波 , 单片机产 生数 字信号经过 F S K调 制经功率放 大后 发射 ; 接收模块 以 MC3 3 6 2为主电路 , 外加 比较 器和单 片机 实现对信号的接 收和解码及 显示。

网友:
【MP430共享】无线通讯在智能家居控制系统中的应用

利用无线通迅网络技术,构建智能家居网络模型,并注重低功耗和实用性,从而实现此嵌入式家居控制系统的功能。

网友:
【MP430共享】无线心电监测系统的设计

本文依据心电图机原理设计了一种新型的无线遥测心电监测系统。系统以低功耗单片机MS P 4 3 0 为核心,通过无线发射芯片NR F 2 4 0 1 把采集的心电信号发射出去 ,并由接收端将心电信号传输给P C 机以供进一步分析和处理。在实验室环境中测试,达到了设计效果。

网友:
【MP430共享】无线心电信号采集系统研究

介绍了远程心电监护系统中无线信号采集系统软硬件设计的关键技术,该技术实现了对心电信号的采集、滤波以及无线传输等功能·具有便携、低功耗、抗干扰、实时、智能化等特点;系统以MS P 4 3 0单片机为控制核心,将信号滤波放大后经 n R F 9 0 5无线模块发送至上位机,实验证明能够满足连续监护的要求

网友:
【MP430共享】无线移动机器人及运动监测系统的设计

介绍了一种无线两轮驱动机器人小车和软硬件实现方法,计算机通过串口无线控制机器人小车和接收机器小车反馈回来的运动状态信息。在对几种近距无线通信协议进行分析和比较的基础上,选用z i g b e e 协议栈技术作为基本的通信协议,并基于该协议实现遥控机器人小车和监测小车的运动状态 ,通过监测机器人的运动状态来提高控制的准确度。C C2 4 3 0 无线单片机负责无线通信和组网,MS P 4 3 0 单片机作为主控制芯片, MS P 4 3 0 通过产生两路P WM波来控制两路直流电机 ,实现机器人根据计算机发出的各种命令执行不同的动作。该机器人已用于危险环境监测研究当中。

网友:
【MP430共享】新型低功耗 C O检测系统的研制

从煤矿的安全形势出发, 开发设计了一种基于单片机 MS P 4 3 0 F 1 4 9的 C O检测系统。在分析电化学 C O传感器工作原理的基础上, 详细阐明了 C O传感器的工作原理 , 具体给出了C O检测系统的软硬件设计与实现方法。该系统采用低功耗的器件和低耗能的设计方法 , 具有高精度 、 多功能 、 智能化程度高等特点 , 适合于空间受限的工作环境使用, 也可推广应用到其它测试系统中。

网友:
【MP430共享】新型加速度传感器在倾角测量中的应用研究

详细介绍了新型三轴加速度传感器 MMm2 6 0 Q的结构、 工{ j 原理及其功能。测试了此加速度传感器敏感轴随倾斜角度变化的输出特性, 并利用其感受重力加速度在传感器三自由度上的大小, 测量物体倾斜角的大小。推导了该传感器的计算公式, 并介绍了 MMA 7 2 6 0 Q与 M S P 4 3 0单片机的接口电路。

网友:
【MP430共享】新型矿用热风炉监控系统专用数据采集卡的设计与实现

目前各种数据采集卡很多,但是对于价格便宜且功能全的专用于井下热风炉系统的数据采集系统 的研究比较 , 基本上还是处于探讨 阶段。将基于 ARMl l处理 器平 的热风炉监控系统用于矿井热风炉 的实时监控 ,并在此基础上 ,设计 了一套实用的以 MS P 4 3 0为核心、应用于该控系统的功能丰富且成本低廉的专用数据采集卡 ,同时 供标准通信接口。

网友:
【MP430共享】新型全电子式智能阀门定位器的设计与实现

针对 目前 高性能智能 阀门定位器严重依赖进 口的局 面 . 采 用压 电比例阀作为 电气转换和 功放 器件 , 研制 了一种新型电子式智能阀门定位器。 设计 中采 用了硬件超低功耗 、 自适应P I D控制算法等关键核心技术 , 与 同类产品相比, 具有功耗低 、 控 制性 能好 、 成本低廉等优点 其新颖的驱动模式 . 属 于国内首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