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IC问题

楼主:
我用24c02读写数据,但是数据就是读不出来  用开发板是好的 仿真也没问题,检测24c02也没问题,但就是在读写走不出来,外围接了个10K的上拉电阻。。求高手指教啊.......我知道是我硬件问题,但找不到啊!

网友:
建议仔细去看24C02的器件手册,上面有应用电路图和操作时序,二者都必须正确才行。

网友:
接一个上拉不行,两条线都应接上拉

单片机管脚也得设一下

网友:
没什么难度啊 ~!

a0 a1 a2接高低选地址 时钟数据线接好上拉电阻拉高 就可以了啊 是不是你的芯片问题?换个试试 不会可以再问

网友:
电路图和操作时序 单片机管脚   、、、一个也不能落下,哈哈

网友:
我也遇到一样的问题   你们现在解决了没啊

网友:
我也遇到一样的问题。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