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I3,调试了一阵子依然没调通,期望大侠的指点.

楼主:
两块板子,通过SPI3通讯,双线双向,一主一从,问题有一大堆:
1.连接JLINK调试,发送数据可以被正确接收,发回的数据不正确(全是0xFF);
2.去掉JLINK直接上电运行,收发都不行;
另两个工程是同一个,只不过一个SPI3配置为主,一个配置为从,
GPIO配置主端:    SCK:AF_PP    MOSI:AF_PP    MISO:IN_FLOATING    NSS:OUT_PP
GPIO配置从端:    SCK:IN_FLOATING    MOSI:IN_FLOATING    MISO:AF_PP    NSS:IN_FLOATING

网友:
我记得配置端口用的是 af_pp,还有就是收不到数据可能是你没有给时钟它接收。

网友:
主端MOSI是AF_PP,从端MISO也是。
后来改为手动发脉冲,连上JTAG,主端发送,从端接收是正确的,主端接收数据错误,全是0xFF。
看了示波器,发现波形特征跟数据是一致的,只是MISO被拉高了,数据为1的那个波更高一点罢了,所以虽然波形有高低,但还是全部作为1处理,接收的就是0XFF了。
MISO脚连的是PB4/NJTRST,不知道如何才能将这个波形变为正确的波形(没有上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