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我用FSMC驱动TFT液晶为啥刷屏好慢啊?

楼主:
如题

网友:
看看总线的时钟频率配置吧

网友:
接口程序问题.有些接口程序就是很慢.里面delay太多了.或者字体不好

网友:
谢谢,解决了,配置问题

网友:
楼主,我现在也在做FSMC刷屏程序,刷屏速度好慢,能否分享下你的经验,加我qq:573878341私聊,谢谢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