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S8962自带工程boot_demo_eth经常出现烧录失败的问题。IAR编译的。大家碰到过吗?

楼主:
LM3S8962自带工程boot_demo_eth经常出现烧录失败的问题。其它工程很少出现。IAR编译的。大家碰到过吗?

用LM Flash Programmer 下载是成功的,没有任何出错的信息。但是下载完成后,就是没有办法跑起来。

用IAR可以调试,但是调试停止后复位开发板,经常出现跑的还是上一次下载的程序。

下载是通过USB口下载的。

是否有解决方法,哪位大侠能否分享下?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个例程除了代码之外在其它地方和其它例程相比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可否截屏烧录失败看看,或者找找其与其它例程的不同之处。

网友:
用LM Flash Programmer 下载是成功的,没有任何出错的信息。但是下载完成后,就是没有办法跑起来。

用IAR可以调试,但是调试停止后复位开发板,经常出现跑的还是上一次下载的程序。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需要先知道的一点是:
下载这个之前,先下载 Boot_ETH

网友:
看来是boot的问题,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