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AD9288/DSP的数字图像采集处理

楼主:
首先谢谢EEWORLD,ADI,也特别谢谢SOSO姐

之前提交的方案,系统比较复杂,时间有限到目前为止完成了部分功能,还没有完全做完,先汇报下一些硬件原理一些相关的。采用双CIS(Contact image sensor)采集的模拟信号经过运放放大到AD的采样的合适范围后送给AD9288进行采样,cis采用三段式输出,六路的信号输出的AD信号经过FIFO作缓冲然后再给DSP进行处理(DSP选的是642,外扩了两片SDRAM和一片nor flash,两个RS232口),FIFO的时序都由CPLD去控制,同时AD的控制信号也由CPLD控制。

本来是打算一块PCB上,后来考虑成本和走线的复杂度,改成了两块PCB,一个6层一个4层,下面是图片给出了板子的图片,因为参赛的重点是用到的ADI的实验室电路,用到ADI的器件主要是用到高速的AD转换采用的是ADI的双路AD9288,,ad9288.pdf是经运放出来的信号送给AD进行采用原理图,有兴趣的朋友可以一起交流学习,共同进步。因为时间比较紧手上的事情也比较多,还有很多工作要做,特别是软件方面,现在虽然能采出图片,但是对图片特征的提取还需要花很多的精力去做,后面再和大家讨论。

网友:
回复 楼主:

辛苦了 注意休息啊

网友:
     都是4层和6层的板子 。

网友:
回复 网友A:

果然是高手,那么多层

网友:
算不上高手,呵呵 大家一起交流,进步 ,要学的东西太多
中秋放假有事情耽误,这个星期不知道能搞定多少,到时再根据情况写点有用的东西

网友:
继续贴上吧:之前也担心进度跟不上比赛的时间,不管怎样,只要做了总会收获,刚才把之前的软件总结了一下,具体的程序暂时不贴出来,主要说明一下具体的思路,对做这方面内容的朋友有点帮助,其实软件关键是要有思想,当然自己也是在不断的摸索中进步,同时谢谢比赛的组织者和一切为之而努力的人们给了这样的一个好的平台。不废话了,说说进展的情况,虽然没有达到最初的预期目标,也努力做了不少工作了,以后有朋友可以继续一起交流。说说软件部分的设计系统的软件设计分为:DM642的系统软件、CPLD的控制逻辑及上位机软件。其中,DM642系统软件主要包括: 1)DSP的上电引导程序、系统的初始化,包括各种功能参数的初始化和DSP的初始化; 2)图像的预处理,包括图像的倾斜矫正,黑白平衡; 3)图像的定位、图像的采集与识别; 4)最后就是通信功能的程序,包括DSP与PC、CPLD。下面简单列下程序的流程图:

网友:
对于每个部分其实都可以展开,都有不少的工作量。

图像的预处理:图像的预处理是图像识别前的重要工作,其目的是为了提高后续图像特征识别的准确率。

图像的去噪处理一般采用两种方法:邻域平均和中值滤波。

邻域平均原理是由于图像噪声的灰度值与它们相邻像素的灰度值明显不同,所以采取邻域平均的方法消除图像中的噪声。邻域平均是一种基本的噪声平滑方法,但是去噪的同时,模糊了图像的边缘信息和高频信息,所以最后选用了中值滤波。

中值滤波是基于次序统计完成信号回复的一种典型的非线性滤波器,通常有线形、十字形、方形、菱形和圆形。中值滤波的快速算法:

(1)先做一维滤波,再作另一维滤波,降低了计算量;

(2)对图像进行滑动窗为N x N的中值滤波时,每次求中值仅仅考虑去掉最左侧的像素,补上最右侧的像素,其余像素不变。图像的矫正 采用图像旋转及侧移技术。

图像的校正主要分以下两步:找到人民币的四个顶点和人民币位置调整。

首先采用图像旋转的方法来校正由于倾斜所造成的形变,而使用根据左右两边的倾斜角度侧移图像的方法对纸币扫描过程X与Y方向采样率不同造成的形变进行校正。 图像的定位 采用边缘离散检测法。利用图像为平行四边形以及纸币图像边缘为直线的特点,检测纸币图像边缘上若干离散点,结合链码算法,拟合出纸币图像边缘。

最关键的是对图像特征的提取与识别对不同的特征需要根据具体的情况选取不同的方法,举个例子,图像上面有数字和字母,首先要定位数字和字母的位置,然后截取有同的特征快,再进行分割和识别,比如可以采用结构识别算法。对号码区图像进行定位、逻辑脊谷法分割处理、二值化、归一化和平滑滤波等一系列处理后,运用穿线及结构特征等技术对字母和数字分别进行识别。现在对图像的采集部分、预处理部分基本没有问题,后面还有很多需要做的工作就是对图像特征的识别和处理部分,现在主要是针对纸币来采集,有不同的大小面值,都有不同的特征,尽管比赛结束了,但是大家同样还可以继续讨论。最后,谢谢EEWORLD和adi能给大家提供一个很好的学习的机会,特别感谢SOSO姐的辛勤付出,同时也祝福快要获奖的朋友啦,呵呵,其实参与的都是很有收获的,thanks

网友:
谢谢了

楼主强大呀,谢谢了

网友:
请问做过 基于STM32的18位,30MHZ的AD采集,并通过USB传输到上位机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