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信号发生器DIY 完工,提交程序和PCB

楼主:
[程序附件:

硬件

视频

http://shop57496282.taobao.com/
欢迎光临网上店铺!

网友:
三相信号发生器,主要对AD9834的控制,包括频率和相位,以及利用ADI的实验电路提供幅度控制。三个方面。本次DIY对三个方面进行简单的验证工作,并没有做的很完美。如果利用该芯片做完美的产品应该包括,完美人机界面和良好的操作控制性以及完美的性能。

本次DIY 只是加深了对ADI实验电路的透彻理解,深入理解了AD9834的使用方法!

http://shop57496282.taobao.com/
欢迎光临网上店铺!

网友:
AD9834的关键点:

  1.  第8脚的MCLK,该时钟是AD9834的主时钟,相当FPGA系统时钟,该时钟越小,频率的精度越高。该时钟越大,频率的精度越差。其最大时钟运行时钟是75MHZ。特别需要说明的是,该系统时钟一定要大于数字接口的访问时钟,推荐4倍以上的关系。

  2.  配置频率和相位寄存器。配置频率寄存器28位,需要说明一次性配置,按照先低后高的顺序。或者选择性配置,选择配置寄存器的高14位或低14位。选择寄存器的高14位或低14位。可以用外部硬件管脚(FSELECT) 选择(高选择FRE1,低选择FRE0),也可以用配置寄存器的频率选择位来选择(FSEL BIT)选择,同理FSEL高,选择FRE1,低选择FRE0。究竟选择使用外部硬件还是使用内部寄存器有效,由PIN/SW决定,PIN/SW=0,使用内部寄存器选择;PIN/SW=1使用外部硬件。同理PAHSE寄存器也是如此!

  3.  此外频率FRE0,FRE1,PHASE0,PHASE1的4个寄存器的寄存器地址不一样。

  4.  需要注意一点,所有的配置完毕,重新开始复位AD9834生效,保证输出一致性!

http://shop57496282.taobao.com/
欢迎光临网上店铺!

网友:
本次DIY是验证的ADI实验电路:

用于AD9834波形发生器(DDS)的幅度控制电路

     该实验电路主要就是解决幅度可调问题。幅度可调的原理是:通过过改变AD9834的数模转换电路DAC的基准电流,改变DAC输出的基准的满量程电流达到改变DDS器件内部输出电压的目的。但是这种解决方法感觉太昂贵,成本太高,一个12为的AD5620的成本比一片AD9834的价格还高。而且本书通过这种方法改变的输出电压幅度本书也不太,真的的用做信号,还需要要外部放大等信号处理的手段。所以真的用于AD9834的幅度控制设计产品,可能更经济和廉价的手段还是考虑信号放大和电阻分压方法

   AD9834本身该DDS芯片,设计考虑比较周全,能够控制相位和频率。改变系统的主时钟频率改变输出频率的精度。改变相位,使波形输出的相位改变。利用这个特性,本次DIY构建一个三相相位可控和频率可控的,幅度能微调的任意相位差波形发生器。该发生器可以做为 在电机控制系统、电力控制系统等用于三相控制备开发过程中,模拟各种可能出现三相平衡系统,或三相不平衡系统,模拟三相相位差的任意的改变,模拟输出频率的改变等情况相当不错。

     所以后续设备开发过程(高压电机变频控制器,电力系统无功补偿设备),继续讨论完善AD9834在系统测试以及现场调试和售后维护中用作信号设备可能。

     本次DIY仅仅让我们深入了解了ADI实验电路,并把该实验电路亲手实验和发挥,获取一些认识,对后续设备开发,运用ADI的提供的实验电路提供良好的基础。

http://shop57496282.taobao.com/
欢迎光临网上店铺!

网友:
可能低通滤波那块没弄的太好,蜂刺儿比较严重!

网友:
谢谢楼主、、、很不错的资料

网友:
你好,文件密码是多少呢?新手很想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