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捕获模式TAR什么时候开始计数?

楼主:
很急,请教高手!

如图,Timer_A选择捕获模式的时候,上升沿触发,那请问TAR什么时候开始计数,是上升沿开始计数么?那什么时候计数完成呢,计数是计T1时间还是T2时间,非常不解,书上也没怎么说。请教高手了!

另外中断是在发生在上升沿还是什么时候!

网友:
这也太专业了吧,写程序都这样玩时序吗???

个人理解:上升沿开始捕获,而定时器在启动定时的时候已经开始计数,捕获功能在设置好后开始捕获。

网友:
求教大神,紧急!

那么就是说第一次捕捉信号时TAR的值不准喽,需要第二次捕捉时TAR的值减去第一次的TAR值,就是采集信号的周期喽?
通过单通道多次采集,在信号上升沿捕捉,那重复测8次,每次都应该是计算差值,最后求平均,计算出来的应该是信号周期吧?
求教大神!!

网友:
回复 网友A:

TAR就是当前捕获触发时的计数值。
采集方波的话,两个上升沿之间的差值就是周期,一般情况下采集N个数据,然后软件滤波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3哥,再请教下啊!
再问下,那软件还要判断TAR是否溢出,溢出的话用运算:
65535-(前一次TAR)+(本次捕获TAR),这样的话是计算溢出情况下的周期吧?
另外,软件滤波是什么意思啊?
3哥,多谢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对的,这里要考虑计数器的溢出问题,430本身自带溢出中断的,只要开启溢出中断使能后,设置变量overflow,每一次溢出自加1,这样周期就是65536*overflow+(本次捕获TAR)-(前一次捕获TAR)。
你的求平均值就是一种滤波的方法。

网友:
回复 网友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