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部晶振问题

楼主:
我C8051F060单片机,使用12M外部晶振,电容30pF。但是使用外部晶振不稳定,单片机一会工作一会不工作的,但是我用手按在电容和晶振引脚上面时就稳定了,检查了不是虚焊,请大家看看这有可能是什么原因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主我跟你遇到一模一样的问题。请问你最后是怎么解决的。。万分感谢。我的邮箱。418053727@qq.com

网友:
是不是晶振和MCU距离有点远啊

网友:
是不是电容选的有点大,20PF比较好

网友:
容值要和频率匹配。一般芯片的PDF上有。

网友:
楼主可以先尝试补焊试试,如果不能解决问题,就更换下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