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TI】 ADC采集电压与实际电压不符

楼主:
用电压表测得采样实际输入电压在0.2v 左右,但是ADC采样得到的值却在600-700之间。

将一路对模拟地短接,ADC采样得到的值在0 -- 20 之间。

测得板子数字地和模拟地是通路。

程序方面采用自己编写的程序测得在600-700之间,采样窗时间已经放到最大。

用TI的例程得到同样的结果。证明程序上并不问题。

请教下产生这种情况的原因还能是什么?

网友:
DSP里IO的输入最大电压是多少??

在你输入最大电压后是不是所得的数值是3096?
如果是的话,600-700所对应的参考电压就是0.2V左右,应该是正确的。

网友:
3096?
12位的是4096啊
600/4096*3 = 0.4 怎么会是对的?

网友:
问题已经解决。是前端跟随器的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什么意思啊 我现在也碰到类似的问题 前端跟随器?

网友:
前面的运放选择不好

网友:
画蛇添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