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 LM3S811板卡和USB仿真器图纸

楼主:
LM3S811板卡图纸和M3的USB仿真器图纸

Protel格式,唯一需要注意的是绝对不要使用下面和JTAG复用的引脚,否则会锁死811。

GPIO管脚  对应的JTAG接口
    PB7               /TRST
    PC0               TCK
    PC1               TMS
    PC2                TDI
    PC3                TDO

新加去年配套的使用说明,和M3仿真器烧写说明。供大家参考

加入FT2232编程器资料和93C46烧录信息

LM3S811 with USB Emulator

FT2232编程器资料和93C46烧录信息

网友:
好东西,支持一下。。。其实一直对仿真器原理感兴趣,要是能介绍下仿真器的原理就好了

黄SIR:

    有个问题想请您帮个忙,那个55美金的DSP板子可以在论坛上组织团购么?TI的estore实在进不去啊。。。。。

欢迎加入我的团队

网友:
给力啊,谢谢了

网友:
谢谢!

原理图能用Protel99SE打开,PCB导入后说文件错误,请教楼主PCB是用什么软件画的?

排忧邮箱xg_2004_sy@126.com

网友A:
这板子应该是电子科大的童鞋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板子应该是电子科大的童鞋画的...
何以见得?

网友:
回复 网友B:

很给力

网友:
很好的资料啊!我要看看!

网友B:
5515那款么?请EEWORLD组织团购?现在团购网站这么火,EEWORLD也可以考虑加入。

estore里面还没有这款,至少在中国仓库里还没有。

这板的确是我们和电子科大用PROTEL设计的,所以有浓厚的电子科大电赛的风格。这是为了2010年的TI杯各省电赛的参赛队准备的,每队一块。唯一的问题就是811使用的时候一不小心就锁死了JTAG,粗心的同学用坏了不少,明年还是用USB仿真器带可以解锁的M3了。我试过,用PROTEL99SE导入没有问题, 大家有问题吗?

这块板的最大用途就是给出直接可用的JTAG电路,仿真器成本不高,就是FT2232这款芯片要30左右。现在TI的单片机都可以用USB转UART的方法来仿真,M3和C2000的电路类似,MSP430稍有不同(可以参考LAUNCHPAD的电路图),这样入门成本就低多了。不像2000年刚学DSP的时候,仿真器都要好几千。

网友:
有一个疑问,93C46里面的数据是不是仿真器必需的?如果是,里面数据从哪里能弄得到?

网友:
回复 网友C:

PeotelDXP

网友:
回复 网友D:

参考附件文档,可以用FT_PROG烧入模板

网友:
引用 网友B:
5515那款么?请EEWORLD组织团购?现在团购网站这么火,EEWORLD也可以考虑加入。

是这款,上次凯哥推荐的。。。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301098-1-1.html

欢迎加入我的团队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参考附件文档,可以用FT_PROG烧入模板
93C46里面的数据来源是什么。

网友:
取93C46的数据不难

引用 网友D:
93C46里面的数据来源是什么。
,直接找个带仿真的器Stellaris开发板,接到电脑上用FT-PROG读取一下开发板的配置内容。然后将数据保存,有新的板子焊上93C46时,默认是USB转双RS232,然后用FT-prog软件调出上次保存的复本,重写一下到新的片子,断电后重新枚举就OK。

排忧邮箱xg_2004_sy@126.com

网友:
回复 网友D:

还有一个笨办法,从好用的仿真器上焊个芯片下来,架上编程器上读出来,然后重新烧写到新的93C46中去,这样就不用学习FT-Prog软件的用法,笨是笨点,但也蛮简单省事的。

排忧邮箱xg_2004_sy@126.com

网友:
给力啊~~~

多谢多谢~~~

网友E(2014-09-09):
这个真给力

网友F(2018-12-26):
想请问一下大家用FT_Prog检测FT2232D芯片时有出现检测芯片型号不对的情况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