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新手,问一个ucos的一个简单的问题

楼主:
 task0中创建了task1
而在task1中通过        OSTaskSuspend(START_TASK0_PRIO); 挂起了任务task0
在后面又通过OSTaskResume(START_TASK0_PRIO); 恢复了task0
那么她什么时候返回 task0

网友:
回复 楼主:

当你调用OSTaskResume(START_TASK0_PRIO);以后 你分析一下 任务切换时序。

网友:
当task0的优先级最高时……

网友:
问一个ucos的一个简单的问题

在task1中通过 OSTaskSuspend(START_TASK0_PRIO); 我认为task1的任务优先级应该高于task0. 否则当执行task1时,task0自身已pend.

网友:
我越是新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