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RS485通信数据丢失问题

楼主:
最近用STC12C5202AD芯片,实现主机与从机通信功能,用的是RS485协议,上面是RS485电路图,现在的情况是只能收发一个数据,无论主机发送多少个数据,从机也只能收发一个数据,调试了整天也没有找到原因,下面是我编写的程序:

#include<reg52.h>
unsigned  char TEMP,a;
sbit RE = P1^2;      //接收允许开关
sbit DE = P1^1;      //发送允许开关

/**************************************
     延时程序
**************************************/
void delay(unsigned char i)
{
 unsigned char j;
  for(i; i > 0; i--)
    for(j = 200; j > 0; j--);
}

void init()
{
  TMOD=0X20;      //设置定时器的工作方式为方式2,自动重装8位数据
  TH1=0XFD;       //波特率9600的初始值
  TL1=0XFD; //波特率9600的初始值
  SCON=0X50; //设置串口的模式为方式1并置为REN使串口工作
  TR1=1;  //启动定时器工作
  EA=1;  //开启总中断
  ES=1;  //开启串口中断
  DE = 0;
  RE = 0;   //允许接收,禁止发送数据
}

void main()
{
  init();      //调用初始化子函数
  //delay(50);
  while(1)       //死循环
   {
     if(TEMP==1)     //判断是否接收完数据
      {
       DE = 1;
      RE = 1;    //允许发送,禁止接收数据
      delay(50);
        EA=0;    //关闭串口中断
        TEMP=0;    //变量TEMP清0
        SBUF = a;    //把a的值送到发送SBUF中去,注意此SBUF不同中断函数里面的接收SBUF
        while(!TI) ;    //等待数据发送完毕
        TI = 0;  //发送完数据后清0
        delay(50);
        EA=1;  //开启串口中断
        DE = 0;
   RE = 0;   //允许接收,禁止发送数据
   delay(50);
      }
   }

}

void ser() interrupt   4
{
  RI=0;     //接收完数据后软件清除中断标志位
  a = SBUF;     //把他放进变量A中为了读取返回
 TEMP=1;     //置位TEMP

该程序如果去掉延时,用在RS232芯片上,通信一切正常,请各位高手帮我分析一下,是程序出现了问题,还是电路问题,谢谢大家!

网友:
一般RE和DE用一个管脚控制啊

网友:
1. 有无必要将变量a定义为数组或指针,并在倒数第二行将a更改为a[sub]等。
2. 有无必要在main()函数中,一直允许允许串口中断(一直允许接收,因为数据的到达时刻是不可知的)。
  谨提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