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msp430f149的AD信号采集问题

楼主:
我的传感器信号输入是0.5v-4.5v,这样子用f149ad采集就似乎只有两种方案:1.衰减信号2.将信号用电阻分压如上图。

用第二种方案的话,p6.0输入阻抗是多少?通往p6.0的电路是电流是近乎为0吗?

网友:
建议用电压更随接,后加1k+0.47uf滤波!

网友:
对,用电压更随

网友:
ADC12的输入阻抗你可以看成一个非常大的值,近似看成无穷大是可以的(如果精度要求不是太高),电流也是忽略不计的

网友:
要求不高的话确实可以直接接入,但是信号噪声的滤除还是很有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