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TM32在UCOSII中的移植问题请教一下

楼主:
①是不是需要对系统时钟初始化一下
②任务切换检测是发生在什么时候
因为我看他们都没有系统延迟什么的,就只有两个任务task。

网友:
回复 楼主:

1:当然 会有 systemtick的配置工作
2:这个问题 就不详细说明了 你可以去ucos板块看一下
事件,中断,延时 都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