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 TI Stellaris 的 μCOS-Ⅱ 例程集下载

楼主:
基于 TI Stellaris 的 μCOS-Ⅱ 例程集下载,从 micrium 官网下载,供大家下载学习。

网友:
回复 楼主:

谢谢楼主无私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楼主无私分享

贡献一个典藏的账号密码,每次我要uCos的时候,都是用它直接到官网下载的。

http://micrium.com/page/home

账号:qhshilin@163.com
密码:igo632126

网友:
回复 网友B:

最近将一个 μCos 的例程改到自己 811 的板子上,出现了一个奇怪的问题。
按键扫描任务,会发送邮箱,然后菜单任务接受。
但发送几次之后,就不切换到键盘扫描任务了,不知道是为什么,能帮看看吗?

按键扫描任务:
static  void  App_TaskKbd (void *p_arg)
{
    CPU_BOOLEAN  b1;
    CPU_BOOLEAN  b1_prev;
    CPU_BOOLEAN  b2;
    CPU_BOOLEAN  b2_prev;
    CPU_INT08U   key;

    (void)p_arg;

    key = 1;
    while (DEF_TRUE) {
        b1  = BSP_PB_GetStatus(1);
        b2  = BSP_PB_GetStatus(2);

        if ((b1 == DEF_TRUE) && (b1_prev == DEF_FALSE))
        {
            if (key == 4) {
                key = 1;
            } else {
                key++;
            }
            OSMboxPost(App_UserIFMbox, (void *)key);
        }

        if ((b2 == DEF_TRUE) && (b2_prev == DEF_FALSE)) {
            BSP_LCD_LightToggle();
        }

        b1_prev = b1;
        b2_prev = b2;
        OSTimeDly(OS_TICKS_PER_SEC / 20);
    }
}

菜单显示任务:

static  void  App_TaskUserIF (void *p_arg)
{
    CPU_INT08U  *msg;
    CPU_INT08U   err;
    CPU_INT32U   nstate;
    CPU_INT32U   pstate;

    (void)p_arg;

    DispInit();
    BSP_LCD_LightOn();

    App_DispScr_SignOn();
    OSTimeDly(OS_TICKS_PER_SEC * 2);

    pstate = 1;
    nstate = 2;

    while (DEF_TRUE) {
        /* Task body, always written as an infinite loop. */
        msg = (CPU_INT08U *)(OSMboxPend(App_UserIFMbox, OS_TICKS_PER_SEC/8, &err));

        if (err == OS_ERR_NONE) {

          nstate = (CPU_INT32U)msg;
        }

        if (nstate != pstate) {
   //         BSP_SerWr(BSP_SER_ID_UART0, "\r\n", 2u);
            DispClrScr();
            pstate  = nstate;
        }

        //else {
  //          BSP_SerWr(BSP_SER_ID_UART0, "\r", 1u);
        //}

        switch (pstate) {
            case 2:
                 App_DispScr_VersionTickRate();
                 break;

            case 3:
                 App_DispScr_CPU();
                 break;

            case 4:
                 App_DispScr_CtxSw();
                 break;

            case 1:
            default:
                 App_DispScr_SignOn();
                 break;
        }
    }
}

网友:
回复 楼主:

顶一下。

网友:
mark哈哈哈最近干了点活,上网看论坛的时间越来越少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是啊,有阵子没看见了。
问题初步找到了,将 IAR 的优化级别调低后就没事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近将一个 μCos 的例程改到自己 811 的板子上,出现了一个奇怪的问题。按键扫描任务,会发送邮箱,然后菜单任务接受。但发送几次之后,就不切换到键盘扫描任务了,不知道是为什么,能帮看看吗? 按键扫描任 ...

这个不了解

网友:
回复 网友B:

问题解决了,调低优化级别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