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定时、捕获、比较之间的区别

楼主:
那位大侠能给总结一下他们之间的区别,以及他们都是用在什么场合。

在此祝愿朋友们教师节快乐、同时预祝中秋快乐。

网友:
能说出来的,加芯币加威望!

网友:
能回答所以然的,加芯币,加威望!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位大侠能给总结一下他们之间的区别,以及他们都是用在什么场合。   在此祝愿朋友们教师节快乐、同时预祝中秋快乐。

定时:相当于闹钟,到点会闹铃。

捕获:相当于设陷阱,事件触发了,扑通……。

模拟比较器:显而易见,是在比大小。

定时,是设定一个定时值,然后开始计数,计数同时,不断与设定的定时值比较,计数到达设定值时,就会置位相应标志位,触发中断。

捕获,是等待某个特定事件的发生,比如上升沿,当外部信号由低到高时,符合捕获条件,就会置位相应标志位,触发中断。

比较器,当电平达到设定比较值时,就会置位相应标志位,触发中断。

显然,一般来说,定时器常用语循环发生的事件,捕获用于等待信号跳变,模拟比较器用于比较信号大小。

当然,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它们都有不同的工作模式,不同处理器,实现的功能也不尽相同。

eg:

定时器,用于产生10ms中断,程序可以通过累计100次,产生1s信号,再累计,可以做出一个时钟。

捕获,假定热释红外仪当有人的时候,输出会由低变高,捕获到这个跳变,报警器响了。

比较器,RC原理,加上定时器,实现电容触摸按键。

一家之词,仅供参考。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好意思,我不知道哪里可以加分。

朋友们如果还有高见,可以继续回答!

网友:
回复 网友A:

呵呵,说的还可以!楼主直接用了就知道是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