捕获源如何使用

楼主:
有谁知道定时器的捕获源是不是可以设置任意端口啊?还是要设置为有定时器外围功能的端口?怎么用C语言选择捕获源?
如:CCTL0=CCIS_0为什么是选择P1.1?CCTL2=CCIS_1是选择2.4?

网友:
引脚在硬件上是固定的要用捕获的话,只有对应的若干个引脚可以选

网友:
看引脚第二功能的标注,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后面的P1.1/TA0那个TA0功能么?那就是CCIS_0是选择TA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