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号比赛怎么准备啊,大家讨论下呗

楼主:
什么都不让带,最小系统板会不会就是瑞萨的啊?

网友:
这个老师也不清楚

网友:
可以带书!多带几本把。

网友:
听说51+altera

网友:
可以带笔记本和资料 但不能上网查资料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是说个人电脑不能带么。。

网友:
回复 楼主:

是啊 好像就只能带纸质资料 考的会是什么么

网友:
完全没有方向啊。。。不同题目会出一样的题么?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们怎么准备的啊?

网友:
我瞎猜猜:多看看一些模数电基础模块吧,象正弦波振荡器(文氏桥、三点式)矩形波、三角波发生器、电压电流变换器、555典型应用、采样保持器、峰值检测器、精密整流滤波器等;组合逻辑部件设计分析(编、译码器、全加器)、各种触发器(D、JK、RS、T及其相互转换)、各种时序逻辑部件(计数器、分配器、选择器等)、一些其它部件象PT2262\2272编解码应用,无线发射接收、超声或红外发射接收,当然,重点还是调试,这些内容看看书可以,但是在一两天内各家参赛者恐怕不会再训练调试了。因为看电路和制作大家都没问题的,硬件调试通过还得编程序控制,至于小系统,不外乎通用51、430等,由于时间短,不至于弄FPGA+ARM或DSP吧。

以上观点,一家之言,如有雷同,纯属巧合。

网友:
回复 网友C:

看来模电书必须带了

网友:
给大家一些建议,此次赛事冠名瑞萨杯,13号的小系统肯定考瑞萨的东西。瑞萨的单片机估计没几个人会,考了大家都0分,无所谓。所以大家上网去看看瑞萨有啥其他的东西可考的吧。

我个人估计是考模拟电路,具体什么,我也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