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问下防倒灌除了二极管还有么有其他好方法啊?

楼主:
rt。除了二极管有什么低消耗的电路么?

网友:
用MOSFET,损耗极小。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问用mos管的话,怎么防倒灌啊?是说用mos管的二极管么?还是控制他导通?但是怎么控制啊?能不能发个图啊?这次就当事后学习啦!

网友:
回复 网友A:

坐等回答呀,兄台,我千年等一回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只说“倒灌”有点笼统,电路是要根据具体条件搭的。有一种称为“理想二极管”的电路,核心是MOSFET,如果怕麻烦有现成的IC可用,附图是两个12V/5A的电源“或”电路,用两个理想二极管IC代替整流二极管,能把损耗降到极低的程度。

 如果是为了防极性反接,这个用MOFSET很容易实现,也见附图。

理想二极管IC的应用电路

理想二极管IC的应用电路

MOSFET防极性反接电路

MOSFET防极性反接电路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话说上面的那个是芯片么?那个芯片有木有资料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芯片好小啊,不会引起电阻变大么?还有那个mos管事内部集成的么?我怎么看电路好像要自己加的样子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当然是已集成了MOSFET,导通电阻最大40mΩ,即使流5A电流热功耗也不会超过1W,按手册推荐把芯片底部的金属板焊好之后估计都不需要散热片。

网友:
回复 网友A:

哈!根据老兄的提示我看了看 LTC4355,这个貌似更加简单实用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