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re型数据与reg型数据的区别

楼主:
到底什么时候该用wire型数据,什么时候又该用reg型数据,求详细解释啊

网友A:
我简单的理解为:wire型数据就相当于实际电路中的总线,是数据传输的桥梁;reg型数据相当于实际电路中的锁存器,能够存储数据,且一般需要时钟沿来驱动。

其实写HDL代码就等同于画电路原理图,当你的电路中需要使用一条总线时,就定义一个wire型变量来实现;当你的电路中需要一个锁存器,就定义一个reg型变量来实现。

网友:
同意楼上的见解,我也是这么理解的。

网友:
支持 “沙发”的理解,比较行象,也具体!

网友:
Verilog的编写中,wire型一般用于:模块间信号互连,assign语句;
reg型一般用于always模块的组合逻辑和时序逻辑.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简单的理解为:wire型数据就相当于实际电路中的总线,是数据传输的桥梁;reg型数据相当于实际电路中的锁存器,能够存储数据,且一般需要时钟沿来驱动。其实写HDL代码就等同于画电路原理图,当你的电路中需要使用 ...

正解,学习~

网友:
不辨不知道,一辨清楚了!

网友:
学习了,同意“沙发”的理解!

网友:
Verilog中变量的物理数据分为线型(wire、wand、wor等)和寄存器型(reg),其中reg相当于存储单元,wire相当于物理连线。

Wire表示直通,即只要是输入有变化,输出马上无条件的反映出来,而reg型数据一定要有触发,输出才会反映输入。

网友:
感谢楼上几位的解释,另补充一点东西。reg型的初始值为不定值(x),wire型的初始值为(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