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B96的PartID错误

楼主:
初学者一个问题,请各位大虾指教。
我弄了一个9B96的板子,最开始JTAG是被锁了,写不了程序。然后按照
论坛上的方法,把它解锁了。可解锁之后,用LMFlash写程序时,出现了下面
的错误:Flash length greater than the size of flash。

我用别的写程序软件,读出来它的PartID是0xFF,可9B96的PartID 是0x6F,所
以也写不进去程序。
按一些人的指点,我把程序初始地址设为0x1000或者0x0000都是同样的错误。
另外,我直接写的二进制文件,大小只有几十K,而9B96的是200多K,
所以绝对不存在FLASH太小的问题。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请各位大虾不吝赐教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个问题还没有遇到过,下载一个最简单的程序试试,如 UART_ECHO

网友:
楼主开发环的型号没选错么,我碰到过好像是型号错了

网友:
这块板子原来能下载么?建议检查下电路,比如说上拉电阻啥的

欢迎加入我的团队

网友:
我以前有同样板子,最开始没有问题,后来把FLASH全部清空后,也出现了同样的错误,但过了有一周后再试,又可以了。这个板子一开始就是写不进去程序,解锁后才出现了这种情况的。我放了一周还是什么都没有改变。固件程序肯定是没有问题,因为我一直都用这个固件写板子。芯片型号肯定也是没有问题,上面白字写得清青楚楚的。除非芯片是假货。
我用视波器把所有信号电压以及电阻都看了个遍,都是没有错误的。
会不会是这个芯片版本太低,是C1的呀?

网友:
LMFLASH不能写,JTAG是否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