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三极管参数里的“耐压”,即CE之间的电压最大值,具体原理是什么?

楼主:
可以从载流子的流动上讲讲吗?或者哪里能找到相关书籍?
找了很久找不到..谢谢了

网友:
指CE之间能承受的最大电压,再比耐压值高的话管子就“击穿”,所谓击穿,是指即使在BE之间不加电流或电流为0,CE之间也有电流流过。
顺便指出,击穿并不表示损坏,在击穿后如果及时恢复所加CE电压变小些,这个管子还是好的,只有击穿后无节制的继续保持甚至加大ce电流,导致管子大量发热,温度急剧升高,管子由击穿变为热击穿而永久性损坏。

网友:
与载流子的移动规律一般模拟电子技术是不讨论的,看《晶体管原理》书籍有详细的。
我想,什么的什么都会击穿的,典型的电容器,非典型的如空气。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啊~

网友:
晶体管的耐压跟材料和制造工艺有关,具体的信息要去看半导体物理方面的书,教科书上都有,材料的电导率和结厚度是主要的影响因素,同时也是温度的函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