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学习TI

楼主:
老师让我学习TIMCURFCC系列)的通信协议和控制方法(如SPI指令)

   由于老师说的太抽象了,然后我就想先学习MSP430编程,我想问一下,学习MSP430编程要先学习什么?我懂C,但是看不懂代码。但为什么还是有那么多代码觉得莫名其妙?

如下代码:

WDTCL,WDTPW,WDTHOLD,P5DIR,P5OUT 都是什么?
我要知道这些东西是什么应该看些什么?我相关资料没有?我的邮箱是yangzhenwen2-1@163.com,谢谢。
  我实在是不知道怎么学,马上就要用了我还没学会。谢谢各位的关注 。谢谢,初中秋节快乐

网友:
最好是结合一个实际的工程去学

WDTCTL,WDTPW,WDTHOLD,都是看门狗定时器里的,WDTCTL是一个16位的寄存器,WDTPW、WDTHOLD都是IAR软件里定义的16进制数,方便编程,P5DIR是选择I/O口为输入输出方向的寄存器,置1为输出,置0为输入,P5OUT是输出寄存器,楼主学习430最好还是从一个实际的工程去做,需要哪儿学哪儿,TI的430手册是很好的资料可以去看,讲得很细,还有430单片机都是寄存器操作,没有51的位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