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AR 7.51A无法识别cc2430

楼主:
求帮助,我在使用cc2430芯片,使用的是TI公司的仿真器RF04 DEBUGGER,驱动都安装好了,使用TI的FLASH PROGRAMMER可以正常烧写程序,可是使用IAR软件却无法找到设备,提示NO TARGET无法进行调试。这是为什么,要怎么解决??

网友:
cc2430要用 7.30B 或者 7.20H  7.51 是cc2530用的。

网友:
楼主用的是win7系统吧?我也遇到过类似的问题,同样的板子在用xp里面IAR 7.51A就可以下载,在win7里面就说找不到目标,我也不知道什么原因。后来我装上xp的双系统,就可以下程序了。

网友:
不过我用的是cc2530

网友:
win7 32bit系统是可以使用的 可能是win7 64bit系统不支持IAR7.51A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