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hdl语言的时钟

楼主:
library ieee;
use ieee.std_logic_1164.all;
use ieee.std_logic_unsigned.all;  --库和程序包
--实体
entity sz is
   port
   (
    clk ,enb,key,key1,key2,clr:in std_logic ;  --输入端口的定义
    sk: out integer range  0 to 8;   --测试扫描信号的频率输出端口
    Q:out std_logic_vector (7 downto 0);--段码的输出端口定义
    s: out std_logic_vector (7 downto 0);--位码的输出端口定义
   test:out std_logic);
end entity sz;
--结构体
architecture one of sz is
   signal cnt_1k : integer range 0 to 50000 ; --定义产生1Khz信号计数值的信号
   signal compete_1ms: std_logic;--完成1ms的标志
   signal flag_fp,min_fp,hour_fp: std_logic;--为按键控制而定义一个标准逻辑型信号
   signal flag_1s,flag_1k,sec_flag ,min_flag : std_logic :='0';--1s和1ms ,秒的进位,分的进--位标志位
   signal smiao :integer range 0 to 8;--扫描信号
   signal sec_cnt,min_cnt,num1,cnt_num :integer range 0 to 60;--秒的计数,分的计数
   signal hour_cnt :integer range 0 to 24;--小时的计数
   signal sc_L ,sc_h,min_L ,min_h,hour_L,hour_H :integer range 0 to 9;
--秒,分,时分离后的个位与十位
   signal sc_L_q ,sc_h_q,min_L_q ,min_h_q,hour_L_q,hour_H_q :std_logic_vector( 7 downto 0);
--秒,分,时分离后的个位与十位的段码
  begin
   --分频 ,50mhz分成1khz的信号,并且它的占空比为50%
   process (clk)
   begin
        if clk'event and clk ='1' then
           cnt_1k<=cnt_1k+1;
          if cnt_1k =50000 then --计数1khz值
   cnt_1k<=0;
   compete_1ms<='1';
          else
               if cnt_1k<25000 then
     flag_1k<='0'; --cnt_1k小于2500时flag_1k置0
    else
     flag_1k<='1';--否则置高
    end if;
    compete_1ms<='0';
            end if;
          end if;
    end process;

--产生1s的信号
   process (compete_1ms)
    variable cnt_1s: integer range 0 to 1000;
     begin
     if compete_1ms'event and compete_1ms='1' then --对1kz的信号进行计数
          cnt_1s :=cnt_1s +1;
       if  cnt_1s =1000 then cnt_1s :=0;
          else  if cnt_1s<500 then flag_1s<='0'; --产生1s信号并且占空比为50%,
                    else flag_1s<='1';
                 end if;
             end if;
       end if;
  test<=flag_1s;--测试秒的信号是否产生
 end process;
 --按键控制秒的信号
process (enb ,key,flag_1s)
    begin
     if  enb='1' then
         flag_fp<=flag_1s;--enb为高时送出的是1秒的信号
        else
          flag_fp<=not key;  --否则送出的是按键的信号
        end if;
end process;
 --按键控制分的信号
process (enb ,key1,sec_flag)
    begin
     if  enb='1' then
          min_fp<=sec_flag;--enb为高时送出的是1分钟的信号
        else
          min_fp<=not key1; --否则送出的是按键的信号
        end if;
           -- test<=min_fp;--测试按键或者是秒的进位信号
end process;
process (enb ,key2,min_flag)
    begin
     if  enb='1' then
          hour_fp<=min_flag;--enb为高时送出的是1小时的信号
        else
          hour_fp<=not key2; --否则送出的是按键的信号
        end if;
       --     test<=hour_fp;--测试按键或者是分的进位信号
end process;
--秒的计数
process(flag_fp)
begin
if flag_fp'event and flag_fp='1' then
  if sec_cnt=59 then sec_cnt<=0; sec_flag<='1';--秒是否到了1分钟,秒的标志位置为1
     else sec_cnt<=sec_cnt+1 ; sec_flag<='0'; --否则秒加1,秒的标志位置为0
   end if;
end if;
 sc_L <=sec_cnt mod 10; --秒的个位
 sc_h<= integer (sec_cnt/10);-- 秒的十位
end process;
--分的计数
 process(min_fp)
   begin
--if enb='1' then --只加按键的控制秒的数值变化
    if min_fp'event and min_fp='1' then
      if min_cnt=59 then min_cnt<=0; min_flag<='1';--分是否到了1小时,小时的标志位置为1
        else   min_cnt<=min_cnt+1;  min_flag<='0';--否则分加1,小时的标志位置为0
      end if;
    end if;
  -- end if;
     min_L <= min_cnt mod 10;--分的个位
      min_h<= integer(min_cnt/10);-- 分的十位
 end process;

--小时的计数
  process(hour_fp)
   begin
 --  if enb='1' then --只加按键的控制秒的数值变化
    if hour_fp'event and hour_fp='1' then
     if hour_cnt =23 then hour_cnt<=0;--小时是否到了24小时
     else hour_cnt<=hour_cnt +1;  --否则小时加1
      end if;
    end if;
hour_L <= hour_cnt mod 10;--分的个位
hour_h<= integer (hour_cnt/10);-- 分的十位
end process;
--产生动态扫描信号
process (flag_1k)
 begin
 if flag_1k'event and flag_1k='1' then  --对1khz信号进行计数
      if smiao=7 then smiao<=0;
         else smiao<=smiao+1;
       end if;
   end if;
   sk<=smiao;--测试扫描信号
end process;
--时钟的秒和分,小时的个位和十位的数码管的段码
PROCESS(sc_l,sc_h,min_l,min_h,hour_l,hour_h)
BEGIN
--秒低位段码
CASE(sc_l) IS
WHEN 0 => sc_l_q<="00000011"; --0的共阳数码管的段码
WHEN 1 => sc_l_q<="10011111"; --1的共阳数码管的段码
WHEN 2 => sc_l_q<="00100101"; --2的共阳数码管的段码
WHEN 3 => sc_l_q<="00001101"; --3的共阳数码管的段码
WHEN 4 => sc_l_q<="10011001"; --4的共阳数码管的段码
WHEN 5 => sc_l_q<="01001001"; --5的共阳数码管的段码
WHEN 6 => sc_l_q<="01000001"; --6的共阳数码管的段码
WHEN 7 => sc_l_q<="00011111"; --7的共阳数码管的段码
WHEN 8 => sc_l_q<="00000001"; --8的共阳数码管的段码
WHEN 9 => sc_l_q<="00001001"; --9的共阳数码管的段码
WHEN OTHERS => NULL;
END CASE;
--秒高位段码
CASE(sc_h) IS
WHEN 0 => sc_h_q<="00000011"; --0的共阳数码管的段码
WHEN 1 => sc_h_q<="10011111";--1的共阳数码管的段码
WHEN 2 => sc_h_q<="00100101"; --2的共阳数码管的段码
WHEN 3 => sc_h_q<="00001101";--3的共阳数码管的段码
WHEN 4 => sc_h_q<="10011001"; --4的共阳数码管的段码
WHEN 5 => sc_h_q<="01001001"; --5的共阳数码管的段码
WHEN OTHERS => NULL;
END CASE;
--分低位段码
CASE(min_l) IS
WHEN 0 => min_l_q<="00000011"; --0的共阳数码管的段码
WHEN 1 => min_l_q<="10011111"; --1的共阳数码管的段码
WHEN 2 => min_l_q<="00100101"; --2的共阳数码管的段码
WHEN 3 => min_l_q<="00001101"; --3的共阳数码管的段码
WHEN 4 => min_l_q<="10011001"; --4的共阳数码管的段码
WHEN 5 => min_l_q<="01001001"; --5的共阳数码管的段码
WHEN 6 => min_l_q<="01000001"; --6的共阳数码管的段码
WHEN 7 => min_l_q<="00011111"; --7的共阳数码管的段码
WHEN 8 => min_l_q<="00000001"; --8的共阳数码管的段码
WHEN 9 => min_l_q<="00001001"; --9的共阳数码管的段码
WHEN OTHERS => NULL;
END CASE;
--分高位段码
CASE(min_h) IS
WHEN 0 => min_h_q<="00000011"; --0的共阳数码管的段码
WHEN 1 => min_h_q<="10011111";--1的共阳数码管的段码
WHEN 2 => min_h_q<="00100101";--2的共阳数码管的段码
WHEN 3 => min_h_q<="00001101";--3的共阳数码管的段码
WHEN 4 => min_h_q<="10011001"; --4的共阳数码管的段码
WHEN 5 => min_h_q<="01001001"; --5的共阳数码管的段码
WHEN OTHERS => NULL;
END CASE;
--小时低位段码
CASE(hour_l) IS
WHEN 0 => hour_l_q<="00000011"; --0的共阳数码管的段码
WHEN 1 => hour_l_q<="10011111"; --1的共阳数码管的段码
WHEN 2 => hour_l_q<="00100101"; --2的共阳数码管的段码
WHEN 3 => hour_l_q<="00001101"; --3的共阳数码管的段码
WHEN 4 => hour_l_q<="10011001"; --4的共阳数码管的段码
WHEN 5 => hour_l_q<="01001001"; --5的共阳数码管的段码
WHEN 6 => hour_l_q<="01000001"; --6的共阳数码管的段码
WHEN 7 => hour_l_q<="00011111"; --7的共阳数码管的段码
WHEN 8 => hour_l_q<="00000001"; --8的共阳数码管的段码
WHEN 9 => hour_l_q<="00001001"; --9的共阳数码管的段码
WHEN OTHERS => NULL;
END CASE;
--小时的高位段码
CASE(hour_h) IS
WHEN 0 => hour_h_q<="00000011";--0的共阳数码管的段码
WHEN 1 => hour_h_q<="10011111"; --1的共阳数码管的段码
WHEN 2 => hour_h_q<="00100101";--2的共阳数码管的段码
WHEN OTHERS => NULL;
END CASE;
END PROCESS;
--此进程为数码管动态显示
PROCESS(smiao)
BEGIN
CASE smiao IS
WHEN 0 => S<="01111111";Q<=sc_l_q; --第1位数码管显示秒的低位
WHEN 1 => S<="10111111";Q<=sc_h_q;  --第2位数码管显示秒的高位
WHEN 2 => S<="11011111";Q<="11111101";  --第3位数码管显示“-”
WHEN 3 => S<="11101111";Q<=min_l_q;  --第4位数码管显示分的低位
WHEN 4 => S<="11110111";Q<=min_h_q;  --第5位数码管显示分的高位
WHEN 5 => S<="11111011";Q<="11111101"; --第6位数码管显示“-”
WHEN 6 => S<="11111101";Q<=hour_l_q;  --第7位数码管显示小时的低位
WHEN 7 => S<="11111110";Q<=hour_h_q; --第8位数码管显示小时的高位
 WHEN OTHERS => NULL;
END CASE;
end process;
end architecture one;

网友:
是不是用VHDL语言写的时钟模块。

能否简单介绍一下你时钟模块的功能吗?

对了,如果你能把你的模块参数化的调试好,然后再EEWORLD传播一下,这样更好!

网友:
http://shop57496282.taobao.com/
欢迎光临网上店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