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用keil mdk,jlink 仿真

楼主:
出现error:flash download failed - could not load file
网络上面他们说是设置问题,但是设置没错啊,对了好几遍

网友:
回复 楼主:

如果编译成功那么
你看一下设置里面是否能够检索到FLASH的信息,如果没有 你设置一下在下载

网友:
我的是ulink2
然后他显示的是
swd communication failed
然后才显示
flash download  failed - targert dll has been cancelled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可以配置发一下

网友:
发现问题了,因为公司用的 是十六引脚的,所以我是自己连的线,但是貌似连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