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yclone III AS配置

楼主:
1芯积分
请教各位一个问题:通过AS配置后还是否可以用JTAG进行调试?

网友:
可以呀  在已经用as下载了程序的情况下,你可以用jtag重新下载调试新的程序, 但是掉电再上电以后fpga运行的还是as的程序,因为jtag下载的程序只是下载到了ram中 掉电以后就丢了,fpga会自动从配置芯片里读取as下载的程序。  这样说不知道你明白不没明白

网友:
谢谢回复,明白啦,刚试过了,的确如此。

网友:
不错,答案如此!

网友:
http://shop57496282.taobao.com/
欢迎光临网上店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