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湿度精确到小数点后一位,始终弄不出来,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楼主:
SHT21的驱动我用的是胡磊前辈的驱动。

计算温湿度程序,我基本上没做到什么改动:

如下:

// 命令--0xF3测量温度
//命令---0xF5测量湿度

long ReadSht21(char test_temp_or_humi)
{
 unsigned long temp;
 unsigned long Humidity;
 unsigned char HumidityH,HumidityL;

 unsigned long temperature;

 I2C_Start();
 if(I2CWRByte(SHT21ADDR&0xfe)==ACK)
 {
  if(I2CWRByte(test_temp_or_humi)==ACK)
  {
   do
   {
    Delay(30);
    I2C_Start();
   }while(I2CWRByte(SHT21ADDR|0x01)==NACK);

   HumidityH = I2CRDByte(ACK);
   HumidityL = I2CRDByte(ACK);
   I2CRDByte(NACK);
   I2CStop();
   HumidityL &= 0xfc; //低两位置零
   temp = HumidityH*256+HumidityL;

   if (test_temp_or_humi==((char)0xf5))
   {
   // Humidity =(temp*125)/(long)65536-6;

    temp = (long )temp*125;
    temp = temp/(long)65536.0;
    Humidity = temp-6.0;
    return Humidity*10;
   }
   else
   {
    temp=((long)17572)*temp;
    temp=temp/((long)65536);
    temperature =temp-((long)4685);
    return temperature;  //输出
   }
  }
 }
 return 0;
}

但是无论我怎么改,读出的湿度值都是整数的湿度值,我想读出的湿度精确到小数点后一位,不知道怎么处理,不知道是不是哪里出了什么问题,请朋友们多多指教!谢谢!

网友:
搞好了,将数据类型都定为float型就行了,但是这样对于51来说,处理起来太占空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