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学习】触摸屏的操作

楼主:
【TI学习】从入门到熟悉6911(二)
        之前提到的是对lm3s6911的GPIO,PWM,I2C等的学习,这里算是对GPIO口外部中断的使用。

很多人喜欢用轮询来做按键或者触摸屏,我选择的是用外部中断,第一我觉得中断的实时性高一些,

第二,当是对外部中断的学习。

       先介绍一下我所使用的触摸屏驱动器是TSC2046,在认真研读文档之后,才明白触摸屏原来是

一种特殊的ADC,当然我所使用的是一般的电阻屏。当指尖触碰到屏幕的时候,连接外部中断的管

脚就产生一个低电平,读取那个引脚的值便可以判断,是否有接触。写过按键的朋友也一定知道,

消抖是必不可少的操作,这也是有些高手不愿意用中断的原因,消抖就会延时,简单的说,就会消

耗时间,这就使程序处理起来变得很慢。

      能够判断是否有接触只是做了第一步,第二步,也是最重要的一步就是算出你所触控位置的坐标。

TSC2046可以通过SPI控制,不过我的板子上的SPI不够用,用GPIO口模拟的SPI。

      下面是程序清单:

#include "hw_types.h"
#include "hw_memmap.h"
#include "sysctl.h"
#include "interrupt.h"
#include "hw_ints.h"
#include "gpio.h"
#include "touch.h"
#include "lcd.h"
#include "grlib.h"

extern unsigned long TheSysClock;
unsigned long  g_sTouchX=0;
unsigned long  g_sTouchY=0;

#define  CS_PIN   GPIO_PIN_4  //PB4
#define  DCLK_PIN GPIO_PIN_5  //PB5
#define  DOUT_PIN GPIO_PIN_7  //PB7
#define  DIN_PIN  GPIO_PIN_6  //PB6
#define  IRQ_PIN  GPIO_PIN_1  //PA1

#define  CS_H   GPIOPinWrite(GPIO_PORTC_BASE,CS_PIN,0xff);
#define  CS_L   GPIOPinWrite(GPIO_PORTC_BASE,CS_PIN,0x00);
#define  DCLK_H   GPIOPinWrite(GPIO_PORTC_BASE,DCLK_PIN,0xff);
#define  DCLK_L   GPIOPinWrite(GPIO_PORTC_BASE,DCLK_PIN,0x00);

//******************************初始化touchscreen*****************************
void Init_TouchScreen()
{
   SysCtlPeripheralEnable(SYSCTL_PERIPH_GPIOA);
   SysCtlPeripheralEnable(SYSCTL_PERIPH_GPIOC);

   GPIOPinTypeGPIOOutput(GPIO_PORTC_BASE,DCLK_PIN|DIN_PIN|CS_PIN);
   GPIOPinTypeGPIOInput(GPIO_PORTC_BASE,DOUT_PIN);
   GPIOPinTypeGPIOOutput(GPIO_PORTA_BASE,GPIO_PIN_1);
   GPIOPinWrite(GPIO_PORTA_BASE,GPIO_PIN_1,0x00);
   GPIOPinWrite(GPIO_PORTA_BASE,GPIO_PIN_1,0xff);
   GPIOPinTypeGPIOInput(GPIO_PORTA_BASE,GPIO_PIN_1);

   GPIOIntTypeSet(GPIO_PORTA_BASE,GPIO_PIN_1,GPIO_FALLING_EDGE);

   GPIOPinIntEnable(GPIO_PORTA_BASE,GPIO_PIN_1);

   IntEnable(INT_GPIOA);

   IntMasterEnable();

}
  unsigned long ulX=0;
  unsigned long ulY=0;

//**************************PENIRQ中断处理程序********************************
void TouchScreenIntHandler()
{

  //*******延时去抖*******
  while(GPIOPinRead(GPIO_PORTA_BASE,IRQ_PIN)!=0x00);
  SysCtlDelay(TheSysClock/300);

  while(GPIOPinRead(GPIO_PORTA_BASE,IRQ_PIN)==0)
  {
  GPIOPinIntClear(GPIO_PORTA_BASE,IRQ_PIN);

  getpoint(); //get the touch point on the panal

  ulX=319*(g_sTouchX-200)/3600;
  ulY=239*(g_sTouchY-300)/3300;
  if(((ulX>0)&&(ulY>0))&&((ulX<320)&&(ulY<240)))
  {
    for(int i=0;i<=2;i++)
    for(int j=0;j<=2;j++)
    LCDPixelDraw(ulX+i,ulY+j,ClrBlue);
  }

  }
}

//******************************获取点得坐标*******************************
void getpoint(void)
{

  CS_L
  GPIOPinWrite(GPIO_PORTC_BASE,DCLK_PIN,0x00);
  GPIOPinWrite(GPIO_PORTC_BASE,DIN_PIN,0X00);     //启动SPI

  Tsc2046_wr(0x90); //送控制字 10010000 即用差分方式读X坐标

  g_sTouchX=Tsc2046_rd();
  Tsc2046_wr(0xD0); //送控制字 11010000 即用差分方式读Y坐标

  g_sTouchY=Tsc2046_rd();

  CS_H;

}

//**********************************写数据************************************
void Tsc2046_wr(unsigned char num)
{
unsigned char i=0;
GPIOPinWrite(GPIO_PORTC_BASE,DCLK_PIN,0X00);
for(i=0;i<8;i++)
   {

   GPIOPinWrite(GPIO_PORTC_BASE,DIN_PIN,((num&0x80)==0x80) ? 0XFF:0X00);
   GPIOPinWrite(GPIO_PORTC_BASE,DCLK_PIN,0X00);
   SysCtlDelay(TheSysClock/30000*9);
   GPIOPinWrite(GPIO_PORTC_BASE,DCLK_PIN,0xff);
 //  SysCtlDelay(TheSysClock/3000);
   num<<=1;
   }
}

//******************************读数据**********************************
unsigned int Tsc2046_rd()
{
unsigned char i=0;
unsigned int Num=0;
for(i=0;i<12;i++)
   {

   GPIOPinWrite(GPIO_PORTC_BASE,DCLK_PIN,0xff);
   SysCtlDelay(TheSysClock/30000*9);
   GPIOPinWrite(GPIO_PORTC_BASE,DCLK_PIN,0x00);
//   SysCtlDelay(TheSysClock/3000);
   if(GPIOPinRead(GPIO_PORTC_BASE,DOUT_PIN))
   Num++;
   Num<<=1;
   }
return(Num);
}

网友:
GPIO无敌!
啥都可以模拟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支持

网友:
触控坐标的定位我没做好。楼主有什么经验可指导下

网友:
不错,GPIO模拟确实很实用

网友:
回复 网友A:

获取点之后的抖动很难办,,我的这个触摸屏本来也有一点问题。所以触摸屏的校准这一步没有做,也经常会有误操作。建议你看一下触摸屏校准算法,不好意思哈,没能帮到忙

网友:
回复 楼主:

初学M3,也想写一个触摸屏的程序,好东西收下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学习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LZ 有LCD的具体操作没呀

网友:
2046还是很好用的。。。价格便宜量又足,很多地方都用它

欢迎加入我的团队

网友:
回复 网友B:

正在研究中

网友:
回复 网友C:

其实我目前就用过这个,,搭配着ssd1963用的

网友:
这个不用专门的触摸屏AD芯片吧,一般MCU都带有ADC,直接把触摸屏的四个管脚接入ADC就好了哇。

而且LM的demo程序里面就有touch的程序代码。

网友:
回复 网友D:

指教了,好像这样也能够实现,不过计算出的坐标不知道会不会有出入。有机会试一试。我之前用的板子是6911,不带ADC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