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vxworks下实现2个千兆网卡的百兆连接

楼主:
各位大大,现在我有2个一样的主板,网卡芯片是82574L,现在要实现百兆连接,我只接了四根线,

然后2个主板互相PING确不通,可是每个对别的PC进行PING就没问题,想问问个位,怎么解决,

是驱动问题吗?还是哪里需要做改动。

在线等,急求,谢谢先

网友:
回复 楼主:

劳驾各位,火烧眉毛了

网友:
不一定是千兆、百兆的事情

1.如果是千兆,百兆的事情,可以考虑在驱动里面把模式设置死,直接使用百兆。不进行自动探测。
2.有可能是2个网口的mac一样了,请通过ifShow检查,如果是这样,需要在mac设置的时候,修改成不一样的值。
3.希望网线不要做错
4.可以找个100M的交换来衔接双方,看看能不能通信,这个实验结果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