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9.13【每周讨论】共享上网

楼主:
       现在一个账号多人共享上网的情况应用已经很普通。通过猫再接路由器,共享上网,也许大家都会。但是如果在没有路由器的情况下,也可以共享上网吗?

可以肯定告诉你,是可以的。注意:这种情况主机需要双网卡支持,现在的笔记本里都具备双网卡。另外,这个还需要网络供应商支持(基本上普通的类型的都支持,只有后来的互联星空,这个通过客户端拨号,就是电信专门限制这个情况设置的),这种方法可以通过代理上网方式实现共享上网。

利用无线网卡组建局域网共享上网

使用无线网卡组建临时网络,就是在不使用无线路由器的前提下,经过对无线网卡的简单设置后,开启无线网卡的点对点连接功能,组成一个小型无线局域网。这样只要宿舍或办公室内有一台电脑能上网,其他电脑就能共享上网了,同时各个电脑间还能互传文件,方便用户使用。

组建无线对联网络的方法很多,最方便的的设置方法是通过Windows XP自带的无线设置向导实现无线互联,设置方法也非常简单。

1.
电脑主机设置

设置时先将一台电脑作为主机,一定要确保这台电脑通过本地连接拨号上网的方式正常上网。随后我们在对该电脑进行相应的设置。

首先,在控制面板中打开网络连接窗口。在此右键单击无线连接,在右键菜单中选择属性。之后点击无线网络配置标签(如下图)。

利用无线网卡组建局域网共享上网 - 龙行天涯-烈火如歌 - 龙行天涯-烈火如歌

无线网络连接属性界面中,单击右下角的高级按钮,打开高级选项界面,在要访问的网络选项中点选仅计算机到计算机,确定后并关闭无线网络连接对话框。这时上面的设置生效。

接着继续打开无线网络连接对话框,在无线网络配置页面,单击添加按钮,弹出无线网络属性服务设置标志(SSID栏中输入一个标志文字,你可以随意输入(最好是英文或是数字)。设置后确定退出,这样主机设置成功。

利用无线网卡组建局域网共享上网 - 龙行天涯-烈火如歌 - 龙行天涯-烈火如歌

2.设置其他电脑

主机设置后,其他电脑我们只需要在无线网络配置界面,将无线网卡设置为任何可用网络仅计算机到计算机任意一种模式即可。其他各项不用操作。客户机设置后,在系统托盘中右键单击无线网络的图标,选择查看可用的无线网络

利用无线网卡组建局域网共享上网 - 龙行天涯-烈火如歌 - 龙行天涯-烈火如歌

打开无线网络连接窗口,在此无线网卡自带搜索到刚刚设置的“SSID”标识,在此单击连接,这样该无线网卡就可以与主机端无线网卡连接成功。
通过上面的设置,无线互联已经设置成功,这样用户间就可以在该无线网络内共享文件了。

3.
共享上网设置

虽然无线网卡对联成功,但是其他电脑还是不能通过无线网卡共享网络,因为主机现在使用的是本地连接上网,我们需要对主机中的拨号连接或本地连接进行共享设置后,另一台电脑才能通过无线网络上网。

设置共享连接时,在主机的网络连接中右击单击本地连接图标,选择属性,在打开的属性对话框中切换到高级项下(如下图),在此勾选允许其他网络用户通过此电脑的Internet连接进行连接复选框,随后在家庭网络连接菜单中选中无线网络连接。随后接着勾选下面的复选框。设置完成后退出即可,这样我们就可以在客户端共享上网了。

提示:如果主机使用的是拨号连接上网,我们需要对拨号连接进行共享。

好了,通过上面的设置后,我们就可以组成一个无线局域网了,这样直接可以互相上网、相互间实现资源共享了。

在作为主机的电脑上看网上邻居属性 在打开的网络连接窗口里选无线网卡点右键出现无线网络配置属性 点常规选Internet协议(TCP/IP 点属性 然后选使用下面的IP地址为主机的无线网卡配置固定的IP地址和子网掩码如192.168.1.7255.255.255.0

然后点无线网络配置 点高级 把要访问的网络设为仅计算机到计算机 勾选自动连接到非首选的网络 最后点关闭返回无线网络配置

在无线网络配置中的首选网络,点添加 在打开的对话框内切换至关联 然后在网络名(SSID)栏中输入一个自定义标志名如CPCW

将网络验证设为开放式 数据加密WEP 为确保无线网络数据传输的安全,可取消对自动为我提供此密钥的选择 然后分别在网络密钥和确认网络密钥中输入自定义的密钥内容

点确定,我们会发现在无线网络配置的首选网络列表框内已经创建了一个名为CPCW的无线网络。

在客户机端按上面说的为无线网卡分配IP地址的方法对无线网卡进行设置,在设置TCP/IP网络设置时,应该将客户机的IP地址设为与主机同一网段的IP地址。

当设置完成后,便会发现系统托盘区上的无线网络图标在搜索附近的无线网络信号。

选它右键菜单中的查看可用的无线网络,即可在打开的窗口中看到名为CPCW的无线网络。

由于刚才已经将该无线网络设为加密传输,所以此时需要通过验证才能实现正常连接点对话框中的连接 在弹出的网络密钥输入框内输入正确的密码接着点连接就能实现两台电脑的无线连接了

没有无线路由器,2个无线网卡组建局域网及共享上网教程

本文网址:http://bbs.bitscn.com/231573 复制

没有无线路由器,2个无线网卡组建局域网及共享上网教程环境:2台本本,WinXP系统。均有无线网卡,但没有无线路由器,也没有多余网线。

目标:2台本本组成无线局域网,并实现共享上网。

实现方法:

第一步:Windows自带的Internet连接共享

打开有线网卡的本地连接属性,选择高级标签,选中“Internet连接共享”即可(如图1)。

网友(2009-02-17):
这时会弹出如图2的提示,点击确定即可。这时无线网卡的IP地址会被自动设置成192.168.0.1

网友:
第二步:实现双机互连:

A电脑的设置:

1.控制面板--网络连接,打开“无线网络连接属性”窗口(如图3),点击左下方的“添加”按钮。

网友:
2.在随后弹出的窗口中,按图4设置。注意一定要选中下面的构。点击“确定”。

网友:
3.如图5是返回的“无线网络连接属性”窗口,一个P2P的“无线AP”建好了。

网友:
4.点击“常规”标签,设置无线网卡的IP,按如图6设置即可(不修改IP的话,按默认即可)。

网友:
5.稍后刷新一下无线网络列表,一个P2P的“无线AP”已经找到了如图7

网友:
B电脑的设置:

无需任何设置(IP选自动获取),打开无线网卡连接,,应该可以找到上面设置好的“P2P”,选择连接(如图8),然后输入上面第二步设置的密码就可以了。

网友:
如果P2P没有出现图8的列表中,可以按上面A电脑的1-4步在B电脑上同样设置一遍.【仅图6的设置有所不同(参见图9),其他与A电脑全部一样】。

网友:
现在2台电脑已实现无线网卡对接,可以像普通局域网一样实现共享网络资源了。而且,B电脑可以通过A电脑共享上网了!

说明:用Windows自带的Internet连接共享,充当网关的网卡IP会被自动设置成192.168.0.1。如果A电脑是连接到路由器上的,这个地址通常会被路由器占用。这时常会导致“Internet连接共享”设置失败。解决办法是:先拔下网线断开网络,设置好 Internet连接共享”。然后手动修改充当网关的网卡(就本例而言是无线网卡)IP地址,譬如改为192.168.1.1即可(当然另外一台电脑的 IP地址和网关做相应改变,使其处于同一网段)。

【转自bbs.bitsCN.com

网友:
图片要以附件形势上传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多麻烦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