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一下代码

楼主:
//                   /|\  /|\
//               MSP430F261x/241x 10k  10k
//                   master                    |           |
//             ----------------- --------     |           |        ---------------------
//           -|XIN  P3.1/UCB0SDA|<-|-------- -->   |SDA                   |
//            |                                 |    |                   |                          |
//           -|XOUT                       |    |                   |    BH1750fvi     |
//            |     P3.2/UCB0SCL   |<----------->     | SCL                  |
//            |                                  |                       |  ------------------  |
//

上面是传感器与单片机的连接方式,只画了串行时钟与数据引脚,下面是用TI官网例程改的。最后出的数据不正确,就算不接传感器也有数据,而且总是8080.哪位大侠帮我看一下,不胜感激。

#include "msp430x26x.h"

//传感器的操作命令
#define POWER  0X01         //SHANG DIAN
#define RESET    0X07         //CHONG ZHI
#define CHMODE  0X10        //连续H分辨率

unsigned char RXData;

void main(void)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 Stop WDT

  P3SEL |= 0x06;                            // Assign I2C pins to USCI_B0
  UCB0CTL1 |= UCSWRST;                      // Enable SW reset
  UCB0CTL0 = UCMST + UCMODE_3 + UCSYNC;     // I2C Master, synchronous mode
  UCB0CTL1 = UCSSEL_2 + UCSWRST;            // Use SMCLK, keep SW reset
  UCB0BR0 = 12;                             // fSCL = SMCLK/12 = ~100kHz
  UCB0BR1 = 0;
  UCB0I2CSA = 0x5c;                         // Slave Address is 05ch
  UCB0TXBUF=POWER;
  UCB0RXBUFCHMODE;
  UCB0CTL1 &= ~UCSWRST;                     // Clear SW reset, resume operation
  IE2 |= UCB0RXIE;                          // Enable RX interrupt
  RXCompare = 0x0;                            // Used to check incoming data

  while (1)
  {
    while (UCB0CTL1 & UCTXSTP);             // Ensure stop condition got sent
    UCB0CTL1 |= UCTXSTT;                    // I2C start condition
    while (UCB0CTL1 & UCTXSTT);             // Start condition sent?
    UCB0CTL1 |= UCTXSTP;                    // I2C stop condition
    __bis_SR_register(CPUOFF + GIE);        // Enter LPM0 w/ interrupts

  }
}

// USCI_B0 Data ISR
#pragma vector = USCIAB0TX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USCIAB0TX_ISR(void)
{
  RXData = UCB0RXBUF;                       // Get RX data
  __bic_SR_register_on_exit(CPUOFF);        // Exit LPM0
}

网友:
UCB0RXBUFCHMODE;这句怎么回事,粘掉了?

网友:
少了一个“=”,版主帮我看看这个 程序对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UCB0RXBUF=CHMODE;应该是这样。这样写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