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B96的系统定时器SysTick和通用定时器有什么区别?

楼主:
两者的时钟用的是一样的吗?

网友:
他们两个都是系统的时间资源。只是Cortex有了systick更有优势。

systick 是Cortext 集成的系统定时器,是可重载的24位递减计数器。用在操作系统和软件中断比较方便。 当然除了数据手册上讲的systick的功能外,用他的主要目的还是为了方便代码的移植, 因为systick对所有的Cortex设备都兼容 所以你用另外一个Cortex处理器时,systick的代码直接可以移植过去

通用定时器可以是16位,32位,单次,可重载由用户根据需求自己设置, 而且还可以实现捕捉和PWM。通用定时器/计数器应用起来更有针对性更实际些。

网友:
两者的时钟是不一样的。

据我的印象,它们各有各的时钟,两马两回事。

SYStick主要是给操作系统提供时钟,这样方便,还可用在延时,

而定时器是专业的定时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两者的时钟用的是一样的吗?

网上瞄到的:

SysTick定时器被捆绑在NVIC中,用于产生SYSTICK异常(异常号:15)。在以前,大多操作系统需要一个硬件定时器来产生操作系统需要的滴答中断,作为整个系统的时基。例如,为多个任务许以不同数目的时间片,确保没有一个任务能霸占系统;或者把每个定时器周期的某个时间范围赐予特定的任务等,还有操作系统提供的各种定时功能,都与这个滴答定时器有关。因此,需要一个定时器来产生周期性的中断,而且最好还让用户程序不能随意访问它的寄存器,以维持操作系统“心跳”的节律。
Cortex‐M3处理器内部包含了一个简单的定时器。因为所有的CM3芯片都带有这个定时器,CM3器件间的移植工作得以化简。该定时器的时钟源可以是内部时钟(FCLK,CM3上的自由运行时钟),或者是外部时钟(  CM3处理器上的STCLK信号)。不过,STCLK的具体来源则由芯片设计者决定,因此不同产品之间的时钟频率可能会大不相同,你需要检视芯片的器件手册来决定选择什么作为时钟源。
SysTick定时器能产生中断,CM3为它专门开出一个异常类型,并且在向量表中有它的一席之地。它使操作系统和其它系统软件在CM3器件间的移植变得简单多了,因为在所有CM3产品间对其处理都是相同的。